百问FB网络编程 - 主要函数介绍

楼主(2024-12-04):
百问FB网络编程 - 主要函数介绍
## **6.3** **网络编程主要函数介绍** 下面全部函数的头文件都是 ```c #include
``` ### 6.3.1 socket函数 ```c int socket(int domain, int type,int protocol); ``` 此函数用于创建一个套接字。 **domain**是网络程序所在的主机采用的通讯协族(AF_UNIX和AF_INET等)。 AF_UNIX只能够用于单一的Unix 系统进程间通信,而AF_INET是针对Internet的,因而可以允许远程通信使用。 **type**是网络程序所采用的通讯协议(SOCK_STREAM,SOCK_DGRAM等)。 SOCK_STREAM表明用的是TCP 协议,这样会提供按顺序的,可靠,双向,面向连接的比特流。 SOCK_DGRAM 表明用的是UDP协议,这样只会提不可靠,无连接的通信。 关于**protocol**,由于指定了type,所以这个地方一般只要用0来代替就可以了。 此函数执行成功时返回文件描述符,失败时返回-1,看errno可知道出错的详细情况。 ### 6.3.2 bind函数 ```c int bind(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 *my_addr, int addrlen); ``` 从函数用于将地址绑定到一个套接字。一台电脑上可能有多个IP和端口,这个套接字要绑定到哪个IP和端口需要用bind函数来绑定。 **sockfd**是由socket函数调用返回的文件描述符。 **my_addr**是一个指向sockaddr的指针。 **addrlen**是sockaddr结构的长度。 **sockaddr**的定义: ```c struct sockaddr{ unisgned shortas_family; char sa_data[14]; // 这14个字节里面,含有 IP 和 端口,但是不明显 }; ``` 不过由于系统的兼容性,我们一般使用另外一个结构(struct sockaddr_in) 来代替。 **sockaddr_in**的定义: **sockaddr** 和 **sockaddr_in** 结构体的大小是完全一样的, ```c struct sockaddr_in{ unsigned short sin_family; unsigned short sin_port; // 2字节 表示端口 struct in_addr sin_addr; // 4字节 表示IP地址 unsigned char sin_zero[8]; // 8字节 不用2+4+8=14字节,和上面那个结构体一样 } ``` 如果使用Internet所以sin_family一般为AF_INET。 sin_addr还是一个结构体,sin_addr.s_addr 设置为INADDR_ANY表示可以和主机的所有IP通信,也就是监测所有的IP。 sin_port是要监听的端口号。要使用 htons(SERVER_PORT)端口号转换为网络字节序 bind将本地的端口同socket返回的文件描述符捆绑在一起. 成功是返回0,失败的情况和socket一样,返回 -1。 ### 6.3.3 listen函数 ```c int listen(int sockfd,int backlog); ``` 此函数宣告服务器可以接受连接请求。 **sockfd**是bind后的文件描述符。 **backlog**设置请求排队的最大长度。当有多个客户端程序和服务端相连时,使用这个表示可以介绍的排队长度。 listen函数将bind的文件描述符变为监听套接字。 成功是返回0,失败的情况和socket一样,返回 -1。 ### 6.3.4 accept函数 ```c int accept(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 *addr,int *addrlen); ``` 服务器使用此函数获得连接请求,并且建立连接。 **sockfd**是listen后的文件描述符。 **addr**,**addrlen**是用来给客户端的程序填写的,服务器端只要传递指针就可以了, bind,listen和accept是服务器端用的函数。 accept调用时,服务器端的程序会一直阻塞到有一个客户程序发出了连接。 accept成功时返回最后的服务器端的文件描述符,这个时候服务器端可以向该描述符写信息了,失败时返回-1 。 (可以认为这个描述符是这个客户端的象征,之后接收发送就向该描述符操作) 问:如何把客户端的IP地址转换为我们常见的形式? 答:inet_ntoa(sockaddr.sin_addr) 把这个 sin_addr 转换为 ascii 格式的字符串 ### 6.3.5 connect函数 对于TCP的连接,这里会有3次握手 对于UDP的连接,这里是虚假的连接,目的只是为了获得IP地址这些数据而已 ```c int connect(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 * serv_addr,int addrlen); ``` 可以用connect建立一个连接,在connect中所指定的地址是想与之通信的服务器的地址。 **sockfd**是socket函数返回的文件描述符,客户端的文件描述符。 **serv_addr**储存了服务器端的连接信息,其中sin_add是服务端的地址。 **addrlen**是serv_addr的长度。 connect函数是客户端用来同服务端连接的 成功时返回0,sockfd是同服务端通讯的文件描述符(客户端),失败时返回-1。 ### 6.3.6 send函数 ```c ssize_t send(int sockfd, const void \*buf, size_t len, int flags); ``` **sockfd** 指定发送端套接字描述符; **buf** 指明一个存放应用程序要发送数据的缓冲区; **len** 指明实际要发送的数据的字节数; **flags** 一般置0。 客户或者服务器应用程序都用send函数来向TCP连接的另一端发送数据 ### 6.3.7 recv函数 【没有数据会休眠】 ```c ssize_t recv(int sockfd, void *buf, size_t len, int flags); ``` **sockfd** 指定接收端套接字描述符; **buf** 指明一个缓冲区,该缓冲区用来存放recv函数接收到的数据; **len** 指明buf的长度,也就是最多可以接收多少字节的数据; **flags** 一般置0。 客户或者服务器应用程序都用recv函数从TCP连接的另一端接收数据。 返回值:平时会阻塞,有数据就返回实际接收到了多少个数据 if(iRecvLen <= 0)// 则表示出错了 ### 6.3.8 recvfrom函数(UDP) 【没有数据会休眠】 ```c ssize_t recvfrom(int sockfd, void *buf, size_t len, int flags, struct sockaddr *src_addr, socklen_t *addrlen); ``` recvfrom通常用于【无连接】套接字,因为此函数可以获得发送者的地址。 **src_addr** 是一个struct sockaddr类型的变量,该变量保存源机的IP地址及端口号。 **addrlen** 常置为sizeof (struct sockaddr)。 ### 6.3.9 sendto函数(UDP) ```c ssize_t sendto(int sockfd, const void *buf, size_t len, int flags, const struct sockaddr *dest_addr, socklen_t addrlen); ``` sendto和send相似,区别在于sendto允许在无连接的套接字上指定一个目标地址。 **dest_addr** 表示目地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信息, **addrlen** 常常被赋值为sizeof (struct sockaddr)。注意这个不是传入地址了。 **sendto** 函数也返回实际发送的数据字节长度或在出现发送错误时返回-1。 ### 6.3.10 close函数 ```c close(iSocketClient); ``` ### 6.3.11 辅助函数 ```c #include
// 将 short 类型的整型端口号转换为 sockaddr_in 中的 sin_port 类型的网络端口号 // 将主机字节顺序转换为网络字节顺序 uint16_t htons(uint16_t hostshort); ``` ```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将 IP 地址结构体转换为 ascii码常见格式 char *inet_ntoa(struct in_addr in); $ ./a.out 226.000.000.037 # Last byte is in octal 226.0.0.31 $ ./a.out 0x7f.1 # First byte is in hex 127.0.0.1 // 参数1:cp 就是 192.168.1.1 这种格式的IP地址字符串 // 参数2:inp 就是 struct in_addr 格式的IP地址,也就是 int inet_aton(const char *cp, struct in_addr *in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