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 第二季第3期任务 - 扩展任务请教

楼主:
Follow me 第二季第3期任务的扩展任务(扩展任务:设计一个类似信号发生器功能的例程。可在示例程序上修改。通过命令或按键,设置DAC输出波形,可通过flash存储历史波形等信息。)参考下方视频尝试多次搞不定,请问有没有详细的介绍?谢谢

EK-RA6M5 开发板入门-FollowMe 第二季:3 - EK_RA6M5 开发板入门-EEWORLD大学堂

网友:
这只是一些建议:

1、设置DAC的生成,输出中使用一个预先的分段函数点位,例如:正弦波的值,sin(x)*4095,

延时后时间间隔(波形的频率)

2、保存各种函数点位到qflash或oflash单中

具体参考相关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