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任务二:调试IMU传感器,通过串口打印六轴原始数据

楼主:
一、项目简介
        本任务旨在通过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开发板,深入学习和调试IMU(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特别是ST的六轴IMU LSM6DSOXTR。此传感器能够测量三轴加速度和三轴角速度,对于设备的运动跟踪和姿态计算至关重要。通过本项目,我们将实现通过串口打印出IMU传感器的六轴原始数据,为后续的设备姿态分析和运动控制提供基础。
二、物料介绍
        硬件: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开发板
        软件:Arduino IDE
        其他:USB连接线(A口 to Micro)
三、实现思路
        本任务的实现思路是通过软件编程的方式进行开发板的控制,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连接:
        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每5s进行一次采集和打印。
四、软件流程图
        各任务对应的主要代码片段、功能展示及图文说明:
1、硬件初始化初
#include <Arduino_LSM6DSOX.h>
float Ax, Ay, Az;
float Gx, Gy, Gz;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while(!Serial);
  if (!IMU.begin())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initialize IMU!");
    while (1);
  }
  Serial.print("Accelerometer sample rate = ");
  Serial.print(IMU.accelerationSampleRate());
  Serial.println("Hz");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Gyroscope sample rate = ");
  Serial.print(IMU.gyroscopeSampleRate());
  Serial.println("Hz");
  Serial.println();
}

        我们核心依赖的是<Arduino_LSM6DSOX.h>库,该库需单独安装。首先,请确保驱动程序已妥善配置。若您选用云编辑器,则无需额外安装步骤。然而,若您偏好使用离线编辑器,则需手动进行安装。对于云编辑器用户,无需额外操作。而对于离线编辑器用户,只需前往“Tools”菜单,点击“Manage libraries...”,在搜索框中输入“Arduino_LSM6DS3”,并完成安装即可,可以尝试一下。

2、读取并打印IMU数据
void loop() {
  if (IMU.accelerationAvailable()) {
    IMU.readAcceleration(Ax, Ay, Az);
    Serial.println("Accelerometer data: ");
    Serial.print(Ax);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Ay);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Az);
    Serial.println();
  }
  if (IMU.gyroscopeAvailable()) {
    IMU.readGyroscope(Gx, Gy, Gz);
    Serial.println("Gyroscope data: ");
    Serial.print(Gx);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Gy);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Gz);
    Serial.println();
  }
  delay(500);
}

        功能展示:串口监视器持续打印出IMU传感器的六轴原始数据。

五、本任务的心得体会
        通过本次任务可以深入了解了IMU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其在设备姿态和运动控制中的应用。在硬件连接和初始化阶段,了解IMU传感器与Arduino开发板进行连接,并成功初始化了传感器。在软件编程阶段,我掌握了如何利用Arduino IDE编写程序,读取IMU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测试代码:
视频讲解:
任务二

大佬还在用arduino的ide开发环境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A:
大佬还在用arduino的ide开发环境吗?

arduino的板子不用arduino的IDE吗?这样效率最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还在用arduino的ide开发环境吗?

arduino的板子不用arduino的IDE吗?这样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