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分享】验证并选择心仪MOSFET,探寻选型奥秘!注册、体验双重好礼等你拿~

楼主:
【实时分享】验证并选择心仪MOSFET,探寻选型奥秘!注册、体验双重好礼等你拿~(持续更新中)

>>进入活动详情

  • 选N沟道MOSFET?还是选P沟道MOSFET?
  • 封装如何选:不同封装尺寸有不同的热阻和耗散功率。
  • 参数如何匹配:耐压BVDSS、Id电流、栅极阈值电压Vth、导通电阻RDS(ON)、寄生电容/栅电荷等。
  • 瞬态散热更严苛,热设计需要如何处理?
  • 如何匹配驱动电路参数设计、电路布局设计?
  • EMC电磁干扰如何解决?

第一步:东芝官网注册账号

请点击下方“官网注册”按钮进入东芝注册页面进行注册。

注册需要邮箱接收验证码,请根据提示完成。(活动结束后有机会获得注册礼哦)

>>官网注册

注册礼

活动结束一个月内,EEWORLD将从完成注册的网友中抽取50名幸运者随机送出下方

奖品,并在EEWORLD论坛公布获奖名单。

第二步:体验在线电路仿真器

通过东芝官网充分体验在线电路仿真器,并截图保存。

第三步:分享试用截图和选型感受

提交体验仿真截图和选型感受。活动结束后有机会获得下方体验礼!

(您的分享将显示在活动页及本贴下方)

>>进入活动页提交

体验礼

活动结束一个月内,EEWORLD将从提交在线电路仿真器使用感受的网友中抽取27名

幸运者随机送出下方奖品,并在EEWORLD论坛公布获奖名单。

10***@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界面友好,功能强大。

24***@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DC-DC仿真,原理图清晰易懂,操作简单,元器件参数设置方便,很实用,仿真结果准确!

wl***@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访问速度很快,界面设置很简洁明了,元器件选型很方便,仿真比较快,强烈推荐。

wa***@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界面布局很舒服,简单易懂;元器件选择及参数设置很方便;运行仿真速度很多;变量可以任意更改。哈哈,很实用

32***@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元器件参数配置很方便,界面布局很清晰,多了search功能,直接跳转查看器件参数。

sm***@outlook.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电路仿真速度超乎想象地快,而且可以结合产品选型和参数对比,在一个windows窗口解决所有问题。即直观又便捷是一个趁手的选型利器。 目前看还只是开放了部分产品,如果能把更多的选型和电路也纳入,就更好了。现在显示的coming soon,尽快变成online。 另外就是仿真很方便,但是元器件调节参数还是不那么直观,电路也不能自由修改,这个如果加上了就是一个通用的仿真工具了。这个可以有。

10***@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DC-DC仿真,原理图很好,端点都可以添加到window进行仿真,两种仿真模式适合不同需求。

96***@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选型便捷,使用也比较方便,就是run的速度有点慢

lu***@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界面清晰,直观,操作方便,以后可以来这里多学习一下了

wu***@ahjinli.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仿真打开速度非常快,体验感很好!软件布局也十分具体,一目了然,仿真运行反正速度很快,特别是可以在线仿真,不用安装任何的软件,简直太赞了

wa***@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不错,直观,方便,快捷

15***@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电路仿真器选型整体比较方便、便捷高效,无需搭建复杂仿真环境和下载元件模型,即可轻松验证 MOSFET 运行情况,即使是初学者也能快速熟悉。1、界面友好,我英文能力差点,所以用了网页版翻译(看我的截图),所以操作上也是简单易懂,能快速帮助我们筛选出合适的电子元件。 2、仿真方面,仿真结果算是比较直观清晰,可实时查看电路运行情况,帮助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问题。大大节省了选型时间和成本,提高了设计效率和准确性。 3、仿真过程还可以实时点击各元件样本,以便更加了解。 4、总结上仿真器是一款非常实用的资源,希望逐步增加中文版。

19***@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目前能够使用的集成模型较少,比如三相的ANPC模型都需要自己使用分立器件进行搭建使用,希望后续模型库里面能够增加更多的常用模型供大家使用。

24***@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非常实用的仿真工具,布局非常新颖,功能也非常的全面,可以直观认识到器件的功能且仿真速度也很快。希望更多的器件都能有这样的工具支持,非常好!

my***@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网站访问速度很快,在线仿真界面清晰明了,设计合理方便,文件库很丰富很强大,非常好用

76***@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运行速度感觉有点慢,不过整体的界面还是比较整洁清晰,可以通过仿真去观看MOS管的VDS波形,有助于在选型MOS的VDS电压时提供参考,还能调节输入输出电压,去模拟不同的工况,给工程师前期的设计带来了极大便利

xu***@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的界面设计相对简洁直观,使得用户能够迅速上手。常用的工具和功能都很容易找到,减少了学习成本。色彩搭配和图标设计也较为合理,长时间使用不会感到视觉疲劳。 ?该仿真器支持多种电路分析方式,如时域分析、频域分析、瞬态分析等,为工程师提供了全面的电路性能评估手段。

15***@139.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运算仿真比较好和快。不用安装仿真程序。希望尽快上AC/DC和PFC的各种拓扑,以便仿真。

15***@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感觉选择的余地太多,不错的

zj***@sina.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是一款功能全面、操作便捷的电路设计与仿真工具。以下是我使用这款仿真器的感受,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访问速度: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的访问速度较为稳定,加载页面和进行电路设计时响应迅速。在网络条件良好的情况下,仿真器几乎没有延迟,设计流程顺畅。 2. 特色功能:该仿真器具有多种实用功能,例如: 1)实时仿真与反馈:用户可以即时查看电路的仿真结果,确保设计的准确性。 2)多种电路仿真模式:包括直流、交流和瞬态分析等,支持多种应用场景。 3)调试与分析工具:例如波形显示、频谱分析等,可以精确分析电路的工作状态。 3. 元件选型: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提供了丰富的元件库,涵盖了常用的电子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用,并且库中的元件支持多种规格,适合多种设计需求。 4. 界面布局:仿真器的界面简洁直观,设计界面整洁,工具栏、元件库和仿真窗口都有明确的分区,用户可以快速找到所需功能。电路图编辑区宽敞,支持拖拽操作,设计过程非常流畅。 5. 电路设计:在电路设计方面,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支持从简单的电路连接到复杂的系统设计。用户可以通过鼠标拖拽元件并进行连接,设计过程直观且易于上手。此外,电路设计过程中提供的实时反馈可以帮助用户及时发现设计问题。 6. 参数设置:仿真器允许用户对每个元件进行详细的参数设置,如电阻的阻值、电容的容量等。所有的设置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对话框输入,十分方便。对于高级用户,仿真器也支持自定义元件模型和参数,以实现更精细的电路设计。 7. 仿真运行:仿真过程十分流畅,几乎没有卡顿。根据电路的复杂程度,仿真运行的时间也比较适中。仿真结束后,系统会自动提供详细的结果报告,包括电压、电流、功率等数据,便于用户分析和优化电路设计。 8. 故障提示: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在仿真过程中非常智能,能够实时检测到常见的电路故障,并提供详细的故障提示。例如,如果电路中出现短路或接线错误,仿真器会通过明确的警告信息提示用户,从而帮助他们快速定位问题。 总结:总体来看,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是一款非常全面且易于使用的工具,适合从初学者到高级用户的不同需求。其访问速度快、界面简洁、功能全面,并且具有较强的故障检测能力,能够为电路设计和仿真提供有效的支持。对于电路设计者而言,这是一款值得尝试的仿真工具。

wa***@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软件首先不需要安装,使用简单方便,合适的元器件会自动列出来,方便查找。

za***@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一、体验概述 东芝官网提供的在线电路仿真器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允许用户在无需构建复杂仿真环境或下载元件模型的情况下,轻松验证MOSFET的运行情况。通过这个平台,用户可以调整MOSFET参数和电路常数,并实时查看仿真结果波形及功率转换效率,从而帮助确定符合目标规格的最佳MOSFET型号。 二、主要特点与优势 简化了仿真流程: 用户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中进行模拟实验,省去了安装软件或配置本地仿真环境的时间。 即时反馈与互动性: 实时更新仿真结果,让用户能够快速看到不同设置下的效果变化,便于优化设计。 丰富的参数调整选项: 支持广泛的MOSFET类型选择,以及详细的电路参数调节(如栅极电阻、负载电阻等),确保了仿真的灵活性和精确度。 直观的结果展示: 提供清晰的波形图和数值数据,使用户更容易理解和分析仿真结果,特别是对于非专业工程师来说非常友好。 对比功能强大: 可以同时加载多个MOSFET进行比较,直观地看出各型号之间的性能差异,有助于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教育价值高: 对于学习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平台,可以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MOSFET工作原理的理解。 三、具体体验过程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工具的实际使用情况,下面是一些具体的体验步骤及相应的截图示例: 1. 登录并创建新项目 访问东芝官网,在线电路仿真器页面登录账户后,点击“新建项目”,然后根据提示输入相关信息来开始一个新的仿真任务。 2. 选择MOSFET型号 在界面左侧找到“组件库”,从中挑选想要测试的MOSFET型号,例如东芝自家生产的TMxx系列器件。 3. 构建电路 利用界面上提供的各种电子元件符号(电阻、电容、电源等),按照所需拓扑结构搭建好待测电路。 4. 设置仿真参数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调整各个关键参数,包括但不限于工作频率、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流大小等。 5. 运行仿真并观察结果 完成所有设置后,点击“运行”按钮启动仿真。此时可以在右侧窗口中看到生成的波形曲线和其他重要指标。 6. 分析与优化 基于首次仿真得到的数据,进一步调整MOSFET参数或其他电路因素,重复上述过程直至获得满意的结果。 四、选型感受 使用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进行MOSFET选型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这款工具带来的便利性和高效性。它不仅大大缩短了从概念到原型设计的时间周期,还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加直观的方式去探索不同MOSFET特性之间的微妙差别。更重要的是,这种即时性的仿真体验使得即使是初学者也能迅速上手,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如何挑选最适合特定应用需求的MOSFET。

jo***@sohu.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使用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时,用户可以直接在网页上进行电路仿真,无需构建仿真环境或下载元件模型。这一特点极大地简化了仿真过程,使得用户能够快速验证不同MOSFET和电路常数下的运行情况。例如,用户可以轻松改变MOSFET的类型和其他电路参数,然后观察仿真结果波形和功率转换效率的变化。 选型感受 东芝的在线电路仿真器特别适用于需要精确选择MOSFET的应用场景。通过这个工具,用户可以根据具体的电路需求和规格,快速找到最适合的MOSFET型号。以下是一些使用过程中的感受: 操作简便:用户界面设计直观,易于操作,即使是初次使用者也容易上手。 功能强大:仿真器提供了丰富的参数设置和测试选项,能够满足不同复杂度的电路仿真需求。 节省时间:无需下载和安装额外的软件,直接在网页上进行仿真,大大节省了前期准备时间。 结果直观:仿真结果以图形化方式展示,便于用户理解和分析。 特点总结 无需下载元件模型:用户可以直接在网页上进行仿真,无需预先下载任何模型。 参数可调整:用户可以自由调整MOSFET和电路参数,以观察不同配置下的效果。 结果比较:支持仿真结果的波形和功率转换效率比较,帮助用户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总的来说,东芝的在线电路仿真器是一个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的工具,非常适合用于MOSFET的选择和验证过程

yu***@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1、用户无需下载和安装额外的软件,可以直接在网页上进行电路仿真,而且页面访问速度很快 2、界面设置很简洁明了,方便进行元器件选型,仿真速度比较快 3、用户可以轻松改变元器件的类型和相关电路参数,以图形化方式直接观察仿真结果波形的变化 4、具备多种电路仿真模式:包括直流、交流和瞬态分析等,支持多种应用场景。

20***@smail.xtu.edu.cn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使用了东芝的在线仿真器后,我觉得该仿真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界面操作简单易用,2、仿真运行快速高效,3、器件模型生态丰富完善,这些特点大大增加了用户使用体验,也提高了前期器件选型的时间,我想仿真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此外客户在仿真时可以选择fast mode也可以选择accurate mode,仿真界面的大小可以鼠标缩放,仿真波形的结果可以选择性查看,这一点对具体项目的仿真是非常人性化的;此外,我感觉东芝产品线是非常丰富的,在线仿真工具对正在评估东芝产品或者将要评估客户产品的工程师来说,可以更全面的了解整体方案的运行效果,由点向面地设计出更好的产品,对企业和客户来说,也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li***@hirays.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东芝官网的在线电路仿真器为用户提供了便捷、高效的MOSFET选型体验?。通过这一工具,用户无需构建复杂的仿真环境或下载元件模型,即可轻松验证MOSFET的运行情况,从而更准确地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器件?12。 在使用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在线电路仿真器的便捷性。只需通过东芝官网进入相关页面,即可开始仿真操作。仿真器界面直观、操作简便,即使对于初学者来说也能快速上手。通过输入相关参数,我可以实时查看MOSFET的性能表现,如导通电阻、开关速度等,这对于选型来说至关重要?2。 此外,在线电路仿真器还提供了丰富的选型参考。东芝官网不仅提供了详细的MOSFET产品列表和参数搜索功能,还通过仿真器展示了不同型号MOSFET的性能对比。这使得我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各型号之间的差异,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型决策?12。 总的来说,东芝官网的在线电路仿真器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帮助。它不仅简化了MOSFET的选型过程,还提高了选型的准确性和效率。我相信,对于需要选型MOSFET的用户来说,这一工具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33***@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选择元件后,无需修改元件属性可以直接调用并防真,服务器速度很快。防真结果显示数据全面且有效。在线软件界面简洁易用,无需安装软件及插件,降低使用难度。元件类型多样且齐全,参数有默认设置,同时可根据具体需求修改属性,电路元素易学易用,仿真毫无难度。这个软件可以作为仿真入门软件学习使用,无其他仿真软件使用经验的工程师也可快速上手。

bi***@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缺少变压器设计的细节,建议增加变压器的设计细节或变压器参考设计

ma***@jiachenin.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1、打开比较慢,可能服务器不在中国; 2、

10***@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1、打开页面后,网页在线加载速度还是挺快的; 2、元器件选型个人感觉还是挺快捷的;直接在左侧即可点击不同的器件即可看出同一类,不同型号的器件的差异; 3、打开编辑器修改电阻电容的参数还是很方便的,直接鼠标悬停器件上点击即可修改; 4、界面布局来讲,很简洁,打开页面即可上手操作; 5、仿真运行也挺快的,在3-5s即可仿真出结果,并能够展示数据曲线。

al***@neuchips.ai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介面簡單清楚,很容易上手。

pa***@coscoshipping.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开关器件测试验证感觉很好,希望能增强对于磁性元件的修改、调整能够更加灵活

zw***@sina.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打开速度有些慢,点击 Fit Screen 感觉没有变化

42***@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效果一目了然,数据曲线显示直观,更多功能慢慢熟悉中

39***@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很好用,而且方便,不需要单独用其他仿真工具了

hu***@thb.com.cn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感觉仿真界面挺不错的,非常简洁,而且仿真速度也很快,修改电路参数或者器件的型号也很便捷,鼠标只要移动到器件上就能修改器件的参数了,更重的是可以在线仿真,不用安装软件,这点真的好评。

18***@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虽然是在线仿真,但是仿真速度也是非常快,跟我平时用别的仿真软件比起来也是很不错的,另外,这个仿真界面很喜欢,仿真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以及器件型号选择,原理图编辑界面的分区很合理,仿真出的波形窗口可以随意拖动,这个点个赞,并且想看哪个波形曲线只要在波形窗口页面选择一下就能完成。

zh***@topscomm.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第一次加载的速度稍慢一些;更新器件后的仿真过程速度就挺快的了,器件参数可以在线调整,波形图的显示内容也可以配置,电压、电流等参数都可以显示,很方便;但是整个电路架构是固定的,不能增加额外的电阻、电容等器件;而且一部分器件的参数是固定的,灵活性低一些。

zh***@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界面非常直观易懂,参数设置非常细致,是电子工程师模拟仿真的好帮手

re***@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界面简洁直观,原理图清晰易懂,仿真速度较快,上手简洁,直接调用,无需安装,查看波形清晰,非常棒

30***@gehealthcare.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访问有点慢,波形图像不错,元器件选择多,界面非常友好,

ao***@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界面很丝滑,看周期幅值什么的都很方便,挑选器件很快。希望洗后添加更多的器件。后续会多拿来做仿真用。很好的一款在线仿真工具

47***@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账号注册流程非常顺利,仿真过程易用性非常好,包含了常见的电源拓扑模型,能够快速进行仿真选型。

12***@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注册很方便,但是界面是英语的,看起来不直观。仿真的资源占用不多。就是初次进入的时候加载比较慢

22***@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体验了下东芝官网的在线电路仿真器,使用效果很满意,这为工程师提供了一种非常友好的参数配置、器件选型工具。支持仿真的电路类型有非隔离buck电路、半桥、全桥电路等,仿真电路中提供了多个探针点,可有效检测出MOSFET的drain、gate处电位,我尝试修改输入电压为24V,输出为3.3V/0.61A,仿真结果为3.39V/0.621A,拓扑电路可修改LCR器件参数值使输出参数更接近期望值

le***@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一键解锁MOSFET选型的秘密,并非虚言。通过简单的参数设置,比如所需的电压等级、电流能力、开关速度等,仿真器便能迅速从东芝庞大的MOSFET产品库中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器件。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不仅提供了详尽的数据表格和特性曲线,还支持实时仿真,让我能够在虚拟环境中直接观察不同MOSFET在特定电路中的工作表现,包括开关损耗、热效应等关键指标。 这种“所见即所得”的选型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减少了传统选型过程中可能需要的大量试错和计算工作。同时,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的用户界面设计得非常友好,即使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也能快速上手,通过简单的拖拽和连接,就能构建出复杂的电路模型。

le***@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一键解锁MOSFET选型的秘密,并非虚言。通过简单的参数设置,比如所需的电压等级、电流能力、开关速度等,仿真器便能迅速从东芝庞大的MOSFET产品库中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器件。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不仅提供了详尽的数据表格和特性曲线,还支持实时仿真,让我能够在虚拟环境中直接观察不同MOSFET在特定电路中的工作表现,包括开关损耗、热效应等关键指标。 这种“所见即所得”的选型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减少了传统选型过程中可能需要的大量试错和计算工作。同时,东芝在线电路仿真器的用户界面设计得非常友好,即使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也能快速上手,通过简单的拖拽和连接,就能构建出复杂的电路模型。

13***@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效果好,实时快捷,能很好的解决设计者需求。

li***@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注册很顺畅,访问时稍稍有些卡顿,在线仿真实用效果很强!

56***@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第一次用这个感觉真的是太棒了,以前都是盲干,弄不好就炸管子,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个仿真,以后可以少炸管子了,感谢东芝提供好的仿真工具,我会一直用的,太棒了,我会推荐给身边的人

10***@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试用了DC/DC仿真和选型,界面比较友好,参数输入简洁明了,会首先推荐几个满足的器件,也可以点搜索扩大范围增加更多选择。仿真速度也比较快,快速得到响应的波形图。总体体验效果不错,目前可供体验的电路还比较少,期待更多的电路场景引入。

zs***@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很方便,界面也很流畅

63***@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注册比较顺畅,仿真进去太慢,后面还比较顺畅。

31***@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反应迅速,操作流畅、简单、便捷。

me***@hangsheng.com.cn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无需安装可以直接在线使用的强大仿真工具,好用不占空间!对平时汽车电子设计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wa***@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操作简单,仿真速度快,还是比较不错的

36***@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感觉非常满意,试用很方便,感谢!

yl***@126.cp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直接从零开始开始学习MOS管的工作原理,工作波形,以及MOS管的选用,非常方便实用。

yz***@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十分实用,相当流畅,各个设计都很便捷,用起来事半功倍!

li***@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仿真挺方便的不需要暗转仿真环境和下载元件模型,模型齐全,推荐使用。

32***@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感觉还不错

sz***@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选型方便!访问速度快!布局合理!运行起来顺畅!是个不错的选择!

sh***@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界面设计友好,参数输入区域简洁直观,能够迅速推荐几个符合要求的器件。此外,用户还可以通过点击搜索按钮来扩大搜索范围,获取更多选择。仿真运行速度快,能够迅速生成响应的波形图。整体使用体验相当不错,还提供了推荐的典型电路供用户选择,既方便又快捷。

71***@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是一款在线仿真,不需下载,界面操作简单,能够显示波形,可设置不同地方的测试点,仿真速度快。可以随时方便更换器件,效率大大提高。

zh***@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方便流畅,稳稳的提升工作效率,很不错,准备分享给同事了。

li***@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选型很方便,仿真速度很赞,手机也能操作,可以的!

tc***@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数据准确,操作方便,容易上手,对选型帮助很大。

li***@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选型很方便,仿真速度很赞,手机也能操作,可以的!

lu***@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速度还是比较快,上手容易,无需画图就可以体验,不错。

xu***@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很好的一次体验,第一次体验在线仿真,仿真速度也快

40***@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仿真页面会卡部分浏览器,使用windows自带的浏览器好使,首次加载稍慢,在线仿真流畅,输出结果直观,界面友好,选型方便。

15***@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1.仿真加载页面慢 2.仿真窗口不能放大全屏显示 3.元器件/参数无中文显示选项 4.仿真窗口背景颜色不能切换 5.仿真元器件参数很直观明了

go***@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试验了其中的两种电路,改动了些参数。在线电路仿真器可以根据器件和参数运行生成对应的结果,结果比较简洁直观,对选型有一定帮助。现在可仿真的电路还不很多,希望不断丰富。

87***@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加载速度过慢,影响体验感受

54***@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页面简洁,查找器件齐全!我感觉总体使用不错。

67***@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选型方便,结构简单

wa***@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不错,方便,直观

wr***@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目前开放的仿真模型只有4个呢,期待更多的!

ch***@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输入很方便,同时配有波形,中间过程一目了然,很不错

15***@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无表达意见

ga***@hotmail.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界面简洁,操作直观,功能强大,仿真迅速。 小工具解决大问题!

34***@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搜索后查看相关型号的参数很方面,一目了然,切换更方便。

to***@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通过在线仿真软件,用户可以在屏幕上直接看到电路的设计图和仿真结果,这种直观可视的展现方式让工程师能够清晰地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和性能表现,并更容易发现问题并进行优化。此外,实时反馈功能使得任何修改都会立即反映在仿真结果中,从而快速验证设计思路并进行迭代优化?

89***@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东芝的电路仿真不仅在功能上提供了极为精确的模拟和分析能力,可以快速地提供mosfet选型,并且可以点击型号跳转到产品详细页面对参数进行细致研究,极大地提升了开关电路设计和优化的效率,更在用户体验方面进行了精心的优化。相较于Ti的在线仿真,东芝在线仿真用户界面设计更为合理,操作逻辑清晰,使得我即便是初次接触的也能迅速掌握其使用方法,有效节约了在操作上学习的时间成本,提升了验证效率,在电路性能预测和参数可视化方面,该结果也表现得尤为优秀。用户可以灵活地查验每一个元器件上的运行参数,直观地提供了数据样本,并且提供了“快速模式”和“损耗模式”生成,基于东芝的实验数集,考虑了实际运用的损耗,可以基本相信所见即所用,降低了验证时间和验证成本,使得产品可以快速组合投入市场,东芝公司在半导体领域的深厚积累和技术专长,在这款仿真软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ln***@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挑了两种电路来测试,还改了一些里面的设置数据。用在线电路仿真工具,只要输入选好的电子元件和设置的数据,它就能算出对应的结果。这些结果很清楚,一看就明白,对挑选合适的电子元件挺有帮助。不过现在这个仿真工具里能模拟的电路类型还不算多,希望以后能添加更多,让它更实用 。

la***@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这个仿真做的很完善,可以显示很多参数和波形,真的非常方便,使用官方的仿真也不用担心自己哪里设置有误造成结果的偏差了,能节省不少时间又可以保证准确性,非常不错的开发利器!

ai***@1yiban.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访问速度尚可,仿真感觉偏慢,可能我要求高了。因我的屏幕分辨率较高2560*1440,显示的窗口较小,这块希望能够改进。鼠标点相关曲线,可以显示更详细的参数,这点不错。TOSHIBA的器件接触比较早,熟知的有逻辑器件、光耦、MCU、分立器件等。可以方便的进行选型,希望能提供更灵活,更多的仿真设置。

gu***@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操作方便,上手容易,无需画图就可以体验。器件产全,元器件参数直观明了,仿真数据准确,在线仿真流畅,输出结果简洁直观。有助于选型。提升工作效率。值得分享。

cy***@zju.edu.cn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非常易用,速度很快,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su***@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仅仅是起步用,值得肯定 实际开发,希望再细化,如损耗,虽然提供了损耗值,但是开关损耗,关断损耗,导通损耗,损耗评估模型,散热器选型参考等等。此外拓扑慢慢增加,如LLC,BOOST,等等,祝越办越好。

li***@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Toshiba的网页页面MOSFET体验仿真工具是一款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的在线仿真工具,旨在帮助工程师和电子爱好者更方便地设计和分析MOSFET电路。以下是几个关键优点: 用户友好界面:Toshiba的仿真工具界面直观简洁。用户可以轻松地选择和设置不同的MOSFET参数,无需复杂的学习过程,即使是新手也能很快上手。 丰富的仿真功能:该工具提供了强大的仿真功能,包括电气特性分析、热特性分析和开关性能测试等。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功能深入了解MOSFET的性能,优化电路设计。 实时反馈:实时仿真功能能够让用户立即看到电路变化的效果。这对于测试和优化电路设计非常有用,节省了大量时间和资源。 广泛的器件库:Toshiba的仿真工具内置了全面的MOSFET器件库,涵盖了其最新的产品系列。用户可以快速找到并使用合适的MOSFET型号进行仿真,确保设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跨平台支持:作为网页工具,无需安装任何软件,可以在任何支持浏览器的设备上使用。不论是Windows、Mac,还是Linux系统,用户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仿真工作。

27***@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电路仿真器帮助用户验证和选择MOSFET;无需构建仿真环境和下载元件模型,即可轻松验证运行情况;通过改变MOSFET和电路常数,比较仿真结果波形和功率转换效率,就能确定符合目标规格的MOSFET。

mm***@sina.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体验了官网所呈现的MOSFET仿真工具,认为是功能强大且易用实用的工具,可以帮助工程师在最短的时间内设计和分析电路。在DC选型方面,简洁明了的参数输入选项,会有扩大选择的参数选择条件,仿真速度及坡形图都可以很快的体现。美中不足的只有4个DEMO可体验,希望以后能有所增加。

la***@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访问速度很快,计算也很快出结果,手机上也能看。布局清晰。能看到仿真输出波形和参考依据。

hb***@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使用时很流畅,在线方式仿真也很方便,在有网时即可使用,不依赖于本地安装的电脑端软件。

mi***@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这个仿真工具做得还是不错的,很方便工程师对自己的电路进行分析。

31***@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使用了仿真功能,仿真了一个半桥电路,输入输入参数、输出参数,软件可以推荐功率器件,然后快速得出仿真结果。但缺点是没有变压器和电感设计参数

15***@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界面能够进行拖动和灵活的放大缩小操作,非常方便。器件选择页面能够方便的跳转至器件介绍页面,能够更方便的料件器件信息。常用的配置信息都可方便的修改,方便对不同方案的评估。仿真结果支持保存下来,非常方便!!!

ch***@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的选择很丰富,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网站加载比较慢,体验速度很慢

Ja***@live.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不仅是在线的电路仿真速度快,切换方便,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探针可以在任意位置加入,并且可以分不同查看窗口,不同维度的了解各种芯片的电气情况。很多种类型的电路,还需要逐一体验,感谢这种平台的出现,让我们做仿真做选型有了支持!

li***@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仿真界面非常方便,图形化的界面看起来很舒服,很多功能都可以直接选到,非常给力!

24***@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网页竟然很快,之前一直用muiltsim仿真,但是库不是很全。现在线上的仿真做得真的很不错了。东芝的这个主要侧重在MOS的参数和选型上,当然自己根据仿真结果选型其他的MOS也可以,总的来说还是对电源这方面的设计帮助很多,能提高设计效率和可靠性。

29***@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仿真工具简单明了,使用便捷,可以方便的对自己的参数进行设置,还有图表显示,可以对照实物测量波形对比,很方便。

qi***@genikit-medtech.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仿真可以快速验证,如果可以自定义MOS参数,灵活性将大大提升

yi***@valeo.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功能界面直观简洁,方便上手使用;仿真结果分析丰富快捷,保存仿真结果对比历史数据非常实用,值得推荐使用的在线电源仿真工具。

32***@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界面:蛮硬核,简单明了,功能强大,适合有经验的工程师上手仿真 速度:很快,网页端也流畅 器件种类不是很多,复杂电路搭建需要时间,

me***@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很方便,可以进行电源仿真,很实用。

zh***@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整个操作非常的简单,根据开关频率等关键因素就可匹配参数,选择不同的MOSFET,会有不一样的仿真结果,降低了使用和仿真的门槛,从此电路设计仿真不求人

13***@139.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第一次使用有这种直接预处理类型的的电路架构仿真,还是非常方便的,比如半桥的DC-DC转换中,可以快速的进行不同的载波频率,不同的输出电压的调整。如果能实现更宽范围的输入输出电压调节,那就更方便了

xu***@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电源电路设计与反馈

27***@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这个在线电路仿真器方便好用,不用再去根据原理图绘制或连接仿真点,并且还可以看到指定点的波形,由官方支持准确度和新品支持的速度都是杠杠的

yj***@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用了这款仿真软件感觉方便多了,在MOS管的选型上简直如虎添翼。看来要好好学习一下这款软件了。谢谢东芝。

33***@qq.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进行在线仿真体验,仿若置身真实场景,操作直观,细节清晰,带来沉浸且新奇的感受,对知识理解助力颇大。

sh***@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从EEWorld活动中了解到Toshiba的仿真软件,注册并试用,感觉这个仿真太好了,简单易容,很快就可以上手,仿真界面信息丰富,关键信息清晰明了,参数设置也非常的明晰,方便,仿真电路可以使用已有的,按照自己的需求更改设计参数即可,界面操作不用看说明,很快就可以进行仿真,并输出结果,真实太棒了,以后要常借助于这样的工具来进行电路的设计。

v-***@outlook.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要可以把市面上的各种单片机都能仿真了就太好了

li***@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使用非常方便,可以直接仿真电路设计,并能实现输出波形监测,还可以调整元器件及其参数,对于软硬件设计提供了极其便利的工具,是广大电子爱好者和开发者的福音!

ze***@ewattech.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从eeworld了解的活动,很直观很简洁,建议增加mcu的控制会更加好用。

qz***@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第一次使用这样的在线仿真软件,确实非常的方便,还有推荐电路的典型电路,可以减少重复搭建,直接就可以更改器件参数,也可以直观的查看仿真输出,非常方便快捷

by***@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仿真真的是非常方便,可以不用下载各种模型,直接选择经典电路并且修改参数,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对应输出内容,仿真快速便捷!

wa***@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非常有幸体验了这款线上仿真软件,可以有效节省开发时间,效果输出非常明显,操作便捷,可以说是电源开发利器了,点赞!

li***@126.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直接使用,非常方便,可以从参考电路开始,一步一步调试直到符合自己的设计目标。

wl***@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界面简洁实用,方便流畅,仿真布局很合理,最主要的更改选型参数方便,还有典型电路的推荐,仿真效率非常快。

ko***@sina.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在线仿真系统,功能很强大,使用简单,有很多静电电路,会列出电路的各个器件的特性,实时的仿真结果,能够加速电路设计。

li***@163.com 工程师分享:
在线体验仿真截图:

整体的布局非常了解,没有多余花里胡哨的,仿真效果清晰及时,操作简洁

网友:
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