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DSP芯片

楼主:
现今市面上最常用的DSP系列以及相应的型号有哪些??

网友A:
哪方面功能的DSP?比如电机控制还是音频信号处理或者其他功能?

网友:
比如TI的C2000系列(比如TMS320FS28335 , 28377等)主要是用在变频器和驱动器上。

ADI公司的ADSP21569用在音频信号方面的声学信号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方面功能的DSP?比如电机控制还是音频信号处理或者其他功能?

控制方面好像还是28335应用的比较多噢,

在图像处理方面,8核的TMS320C6678还是双核的6657合适呢?

网友C:
microchip公司也有,比如dspic33f系列,TI的音频处理,还有C5000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chip公司也有,比如dspic33f系列,TI的音频处理,还有C5000系列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制方面好像还是28335应用的比较多噢, 在图像处理方面,8核的TMS320C6678还是双核的6657合适呢?

28335比较便宜,前几年TI芯片缺料,很多采用28377的都降低规格用28335了。我们本打算用28379,压根买不到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8335比较便宜,前几年TI芯片缺料,很多采用28377的都降低规格用28335了。我们本打算用28379,压根买不到 ...

现在应该好买了,而且价格也比较低,性能有很大提升,特别是集成了TMU,多了很多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应该好买了,而且价格也比较低,性能有很大提升,特别是集成了TMU,多了很多指令

刚才搜了一下,果然有货了。之前还是高价买了一些芯片,还不好买,最后只能改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搜了一下,果然有货了。之前还是高价买了一些芯片,还不好买,最后只能改设计

同系列有很多产品,芯片这东西,就看你买的量有多大,量大量小差很多

网友:
TI公司的C2000系列,如280025,28062等型号在家电变频器领域使用广泛,性价比高,底层配置的官方资料也很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