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源芯微——EMC前车灯案例

楼主:
车前大灯总成是一个集成了多种灯光功能的复杂系统,由于功能需求不同,其内部的灯珠串联或并联的数量也会有所差异。通过采用BOOST CV+BUCK CC两级供电方式,大灯控制器能够更好地适应智能大灯系统的需求,确保在各种负载瞬态变化下,大灯都能获得稳定、合适的电力供应。
在汽车上,电池提供的电压通常是12V或24V,但是车大灯可能需要一个更稳定、更适合它工作的电压。这时候,DC/DC Converter就派上用场了。它可以把电池提供的电压转换成车大灯需要的电压,确保车大灯能够稳定、明亮地发光。此时就需要很多的电子元器件进行配合,将根据上图电路方案图周中讲解四种电感的作用:
电源电路功率电感:图中车灯电源电路的功率电感(TSMI1040P-R47MT),简单来说,就是负责调节和控制电流的一个关键元件。车灯开启或关闭时,电源电路中会产生电流突变,功率电感能够迅速响应,减少这种突变,保证电流稳定流动。它还能够滤除电流中的高频噪声和杂波,确保只有纯净的直流电供给车灯,提高车灯的发光效率和稳定性。
TSMI1040P-R47MT
尺寸:11.5mm x10.0mm x3.8mm
感量:0.47µH
Rdc:1.7mΩ
Heat rating current:30A
Saturation current:40A
工作原理:当车灯电源电路中的电流增加时,功率电感的线圈会产生一个与电流方向相反的磁场(自感电动势),这个磁场会阻碍电流的继续增加,让电流能够更加平稳地上升;当车灯电源电路中的电流减少时,功率电感的磁场会开始释放存储的电能,产生一个与电流方向相同的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会试图维持电流的继续流动,让电流能够更加平稳地下降。
车灯去耦电路功率电感:(TSMI1040P-R68MT)主要作用是确保车灯电路中的电流稳定,平滑电流波动,减少电磁干扰,让车灯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光。
TSMI1040P-R68MT
尺寸:11.5mm x10.0mm x3.8mm
感量:0.68µH
Rdc:2.4 mΩ
Heat rating current:23A
Saturation current:30A
工作原理:在实际电路中,功率电感通常与电容器一起使用,形成一个去耦电路。当电流突然增加时,电容器会吸收多余的电能;当电流突然减少时,电容器会释放电能,通过功率电感平滑地供给给车灯电路,从而保持电流的稳定。
电源线共模电感:车灯电源线中的共模电感(TSCF1513-2L-301MT),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减少电磁干扰的小器件,阻止那些不需要的电磁信号进入电路,保证车灯能够正常工作,不被外界干扰所影响。
TSCF1513-2L-301MT
尺寸:15mm X 13mm
DC Resistance Max:6(mΩ)
Rated Current Max:10 (A)
Rated Voltage Max:125(V)
工作原理:当共模干扰信号(也就是那些不需要的电磁信号)通过电源线时,它会在两个线圈中同时产生感应电流。由于这两个线圈是绕在同一个磁芯上的,所以它们产生的磁场会相互叠加,形成一个强大的磁场来阻碍干扰信号的传播。而对于车灯电路正常工作所需要的信号(也就是差模信号),它在两个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流是相反的,所以它们的磁场会相互抵消,不会对电路造成任何影响。这样,共模电感就能够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信号,而让差模信号顺利通过。
信号线片式磁珠:(TSCA1608E301-2R0TF)主要作用是滤除车灯信号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干扰,确保信号能够清晰、准确地传输。
TSCA1608E301-2R0TF
Impedance:300Ω
Test frequency:100MHz
Max.DC resistance:0.15mΩ
Max.rated Current:2000mA
工作原理:当高频信号通过片式磁珠时,它会被磁珠内部的磁场吸收并转化为热能有效地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