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
在一本介绍FREERTOS的书中有一个函数

static void __interrupt __far vExampleInterruptHandler( void )

编译报错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我用的是keil

网友A:
这个函数编写的不完整。

楼主,您查查这个函数的书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编写的不完整。 楼主,您查查这个函数的书写吧

查了,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就是这样写的

是不是这里面的 --far 或者 --interrupt 没有被正常识别编译器不认识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里面的 --far 或者 --interrupt 没有被正常识别编译器不认识报错了

那怎么改呀

网友:
看看其它的中断函数是如何编写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