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程序仿真进不到主程序

楼主:
先上图:

请问高手,可能是哪里的原因?谢谢

网友A:
我重装了一下,注册成功了,编译有好多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重装了一下,注册成功了,编译有好多错误。

是不是编译器没选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编译器没选对?

换了个版本,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