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88直插DIP8万能充电器控制芯片

楼主:
TC3588   万能充电器

一、TC3588 特点
支持跑马灯,萤火虫万能充;
自动识别电池极性;
充电饱和电压 4.25V(典型值)可通过 L1 调整;
空载时稳压输出;
短路保护功能;
极少的外围器件。

提供 样品,技术支持。

产品推荐:
TC3788
TC3588
TC3582DA
TC3582SDA

1、电池检测
在电源断开的情况下接入电池,TC3588 会通过自动“极性识别”系统对电池进行相应控制,使电池检测指示灯
L1 亮,状态参见功能状态表的描述。
2、电池空载
当电源连通而尚未接入电池时,BTP 和 BTN 两端之间的电压差为 4.17V(典型值),L1、L2 的状态参见功能状
态表的描述。

3、正常充电及饱和检测
电源连通并且接入未满电池时,电源开始通过 TC3588 的控制对电池进行正常充电(如前所述,此时不论电池
以何种极性接入电路,均能正常充电),充电电流典型值约为 130 毫安/COB; 250 毫安/DIP-8,电池两端电压缓缓升
高,当电池电压升高到 4.25V(典型值)时,充电过程结束,电池已饱和。此过程中 L2 的状态参见功能状态表的
描述。
4、短路保护
若在电源接入后发生电池短路的情况,则 TC3588 内部“短路保护”系统会自动将充电回路切断,避免产生大
电流。此时 L1、L2 状态参见功能状态表的描述。
5、生产线特殊极性换转测试
成品之生产线在测试极性转换时通常是以不断 VDD 电源的情况下直接快速作电池极性转换并且立即充电,忽略
了电池极性识别过程,为此要求在作极性转换测试时,拨转换开关的速度要慢些,应断开充电电流约 0.8 秒以上使
芯片有一定的回滞时间,即停充电约 0.8 秒再转向另一边,这样才比较安全。QC 在作来料检测时务必在断电后再
取放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