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PKE无钥匙进入系统如何实现?拆解Si3933资料告诉你

楼主:
当你走到一辆汽车旁边,还没掏钥匙车门就可以拉开了!想必大家都有同样的疑问,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可以用PKE无钥匙进入系统来实现,它融入了RFID技术,由车钥匙与车载控制系统共同组成,它具有无钥匙进入车体并且启动的功能。

当车主带着车钥匙靠近车身时,汽车会自动感应并开放权限给车主,轻松实现从开门到点火驾驶等操作;同样当钥匙离开车体时,车门将自动上锁并进入防盗保护状态;这一套丝滑的操作,直接让车主解放双手啊!

让我们来拆解一颗带有PKE无钥匙进入系统的芯片SI3933都有哪些特性发挥作用?

它是一款很典型的125KHz三通道ASK低功耗唤醒接收机芯片,载波频率范围覆盖15-150KHz,三通道ASK方式唤醒,可以使用一个、两个,或者三个通道工作,每个通道都有频率检测和数字RSSI计算功能;唤醒灵敏度高达80μVrms,且灵敏度可配置,在复杂的通信环境下也能稳定工作;支持周期性人工唤醒1s-2h,方便用户根据实际需求来配置。

支持16位或者32位曼彻斯特编码的可编程唤醒向量,并支持向量的双重校验,保证数据传输的灵活性和安全性。内部具有内部时钟产生器,可根据需求选择使用晶体振荡器、RC振荡器或外部时钟。而低功耗监听模式下超低功耗至2.1uA,可方便延长设备的电池寿命,供电电压范围2.4V-3.6V,工作温度范围-40°C~85°C,内部集成精细的天线调谐功能。

封装类型:

TSSOP16 / 5*6.4*1.2mm

QFN16 / 4*4*0.8mm

应用范围有:

有源 RFID 标签

高价值资产跟踪

门禁管理系统

实时定位系统

无线传感器网络

操作员识别

访问控制

远程无钥匙进入

网友:

当你走到一辆汽车旁边,还没掏钥匙车门就可以拉开了!想必大家都有同样的疑问,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可以用PKE无钥匙进入系统来实现,它融入了RFID技术,由车钥匙与车载控制系统共同组成,它具有无钥匙进入车体并且启动的功能。

网友A:
这个Si3933是哪个公司

网友B:
看起来这个芯片的外围非常简洁

XIN接到电源是什么作用呢,很少见到这样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Si3933是哪个公司

原厂是南京中科微的,我们是它的代理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这个芯片的外围非常简洁 XIN接到电源是什么作用呢,很少见到这样的用法

能让内部与时钟交互、响应的部分处于正常的激活和准备状态,从而使得外部时钟源输入的时钟信号能在芯片内部有效地参与诸如频率控制、时序协调等各种与时钟相关的运作,让 Si3933 整体的正常稳定运行

网友:
NXP已经在搞UWB, Blue Tooth了,就别再搞这个LF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