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56S2封装的问题

楼主:
请问高手,STC12C5A56S2LQFP44封装的芯片和STC89C52RCLQFP44封装的芯片引脚兼容吗?谢谢

网友:
这得对比两个芯片的规格书中引脚定义,或者把两张引脚图贴上来大家看起来发方便点

网友A:
STC好多年没用了,刚才上官网一看,比以前档次高多了。
从引脚定义看来,如果只用基本功能,是可以兼容的。具体的功能要求,就得细看规格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好多年没用了,刚才上官网一看,比以前档次高多了。 从引脚定义看来,如果只用基本功能,是可以兼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