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比较器目前尚未得到MCSDK的支持怎么办?

楼主:
在使用MotorControl Workbench_6.3.2配置电机驱动时发现转速传感器不能选择无感比较器的方式,因为板子硬件上使用了无感比较器的电路,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硬件状态、更新软件版本、尝试自定义配置

尚未得到技术支持,不好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