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任务一Blink、串口打印

楼主:
点灯启动

RGB连接方式

有原理图可以看出,低电平点亮

代码如下

#include "WiFiNINA.h"

#define led1 LEDB
#define led2 LEDG
#define led3 LEDR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1, OUTPUT);
pinMode(led2, OUTPUT);
pinMode(led3, OUTPUT);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Hello DigiKey & EEWorld!");
// Red
digitalWrite(led1, LOW);
digitalWrite(led2, HIGH);
digitalWrite(led3, HIGH);
delay(500);
// Green
digitalWrite(led1, HIGH);
digitalWrite(led2, LOW);
digitalWrite(led3, HIGH);
delay(500);
// Blue
digitalWrite(led1, HIGH);
digitalWrite(led2, HIGH);
digitalWrite(led3, LOW);
delay(500);
}

顺带打印了"Hello DigiKey & EEWorld!"

网友A:
就是控制一下三个灯的亮和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控制一下三个灯的亮和灭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