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无法烧写解决办法

楼主:
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可能会出现突然无法烧写的现象,IDE提示有串口,但是编译成功后上传阶段提示上传失败。

根据摸索可知,IDE在编译成功后,会将Nano进行reset,然后Nano会停留在U盘模式(烧写模式)下,将新镜像复制到映射出的U盘中后再reset Nano可以以新的app运行。

另外找到官网提示:If your board is not detected by Arduino IDE – Arduino Help Center

如果出现无法烧写情况,可以按下一次reset,在reset后启动瞬间连续按下两次reset按键,可以让nano停留在烧写模式下。此时重新使用IDE进行编译上传就可恢复正常。

吐槽:编译太慢了,而且每次上传必须重新编译。。。

无法烧写情况,可以按下一次reset,好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A:
无法烧写情况,可以按下一次reset,好吧

按一下也不行的,无法上传成功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1: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烧写情况,可以按下一次reset,好吧

按一下也不行的,无法上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