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任务二 学习IMU基础知识,通过串口打印六轴原始数据

楼主:
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 板子上集成了 LSM6DSOX IMU 传感器,它可以测量三轴加速度和三轴角速度。以下是学习和调试 LSM6DSOX 的详细步骤。
  1. 硬件概述
  • LSM6DSOX 是一款 6 轴 IMU 传感器,包含:
  • 三轴加速度计(单位:m/s²)
  • 三轴陀螺仪(单位:°/s 或 rad/s)
Accelerometer
Gyroscope
2. 安装所需库
  1. 打开 Arduino IDE。
  2. 进入 工具 > 库管理器
  3. 搜索并安装 Arduino_LSM6DSOX 库。
    3. 示例代码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演示如何读取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输出:
    C++
    #include <Arduino_LSM6DSOX.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初始化串口
    while (!Serial); // 等待串口连接

    if (!IMU.begin()) {
    Serial.println("无法初始化 LSM6DSOX IMU 传感器!");
    while (1);
    Serial.println("LSM6DSOX IMU 传感器已初始化");
    }

    void loop() {
    float ax, ay, az; // 加速度
    float gx, gy, gz; // 角速度

    // 读取加速度值
    if (IMU.accelerationAvailable()) {
    IMU.readAcceleration(ax, ay, az);
    Serial.print("加速度 (m/s^2): X=");
    Serial.print(ax);
    Serial.print(" Y=");
    Serial.print(ay);
    Serial.print(" Z=");
    Serial.println(az);
    }

    // 读取角速度值
    if (IMU.gyroscopeAvailable()) {
    IMU.readGyroscope(gx, gy, gz);
    Serial.print("陀螺仪 (rad/s): X=");
    Serial.print(gx);
    Serial.print(" Y=");
    Serial.print(gy);
    Serial.print(" Z=");
    Serial.println(gz);
    }

    delay(500); // 延迟 500 毫秒
    }
  4. 代码说明
  • IMU.begin():初始化 IMU 传感器。
  • IMU.readAcceleration():读取 X、Y、Z 三轴加速度值。
  • IMU.readGyroscope():读取 X、Y、Z 三轴角速度值。
5. 上传并查看数据
  • 将代码上传到 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
  • 打开 串口监视器,设置波特率为 9600
  • 观察串口输出的六轴原始数据。
6. 调试建议
  • 如果数据不稳定,可以调整延迟时间或尝试增加滤波算法。
  • 使用滤波技术(如卡尔曼滤波)来平滑数据。

网友:
数据不稳定时可以调整延迟时间

但增加滤波算法就有点麻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