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电流波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
DCDC输出接逆变器,DCDC使用的是恒压控制,输出电压650V,在逆变器加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DCDC的直流电流就会有很大的波动,但是电压波动不超过10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一种说法是叫做共模电流,这是指直流电流正负都存在的电流,那这个电流是否就是同时测量正负的电流比较差值就能得出,而且这个电流如果有,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为解释DC-DC输出波动,我们先看看普通的负载——例如一个电阻与DC-DC变换器负载特性的区别。

一个普通电阻,两端电压增加时,通过其中的电流也增加。我们说这是一个正值电阻。

一个DC-DC变换器(开关电源)则不然。输入到这个开关电源的电压增加,该开关电源为使输出电压保持不变,一定减小PWM占空比,于是通过开关电源的电流减小。输入电压增加但通过电流减小——这是个负电阻

网友:
一般稳压输出的开关电源,其输出总要与基准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送去控制占空比或者其它物理量,使用负反馈实现输出的稳定。因为开环特性的相移,负反馈可能在某些频率上变成正反馈,于是有各种各样的补偿方法使负反馈稳定,不产生振荡而且动作快速。

现在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端接的是个负电阻作为负载,原有的环路还能够保持稳定吗?负载是个负电阻,有可能使这个开关电源不稳定,产生振荡。

网友:
两个DC-DC开关电源级联,即一个开关电源输入端接在另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端,就是这种负电阻负载的例子。这样联接,有可能引起前一个开关电源的振荡。所以,通常不允许一个开关电源作为另一个开关电源的负载,除非检验过两个开关电源级联时的稳定性。

网友A:
所以,楼主“DCDC输出接逆变器”,两个开关电源级联,是有可能产生振荡的。毕竟逆变器也是一种开关电源。

这种振荡,是前后两个开关电源互相影响所产生的。

网友A:
【有一种说法是叫做共模电流】

不知道【共模电流】是个什么东西,当然更不知道这个共模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B:
在逆变器加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DCDC的直流电流就会有很大的波动,但是电压波动不超过10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加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个啥时候

满载,半载,80%的载,30%的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楼主“DCDC输出接逆变器”,两个开关电源级联,是有可能产生振荡的。毕竟逆变器也是一种开 ...

你的意思是前级的DCDC单元和后级的逆变器产生振荡,那这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准备在DCDC输出端并联电容单元不知道是否有效果?而且这个DCDC是两个单元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逆变器加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DCDC的直流电流就会有很大的波动,但是电压波动不超过10V,请问这是什么原 ...

不到2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说法是叫做共模电流】 不知道【共模电流】是个什么东西,当然更不知道这个共模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

我也是第一次听他们说这个共模电流这个名词,有点类似于运放的共模电压,是指两个输入端共有的电流,电流从电源正流向负载,从负载返回电流负,共模电流那就是从电流正负都到负载,那这怎么可能流过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听他们说这个共模电流这个名词,有点类似于运放的共模电压,是指两个输入端共有的电流,电流 ...

是啊。共模电流顾名思义,是电源正负端同时流入或者同时流出。不知道那是怎么流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前级的DCDC单元和后级的逆变器产生振荡,那这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准备在DCDC输出端并联 ...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

早年间用过交流稳压器,说明书上就明确标注说禁止级联。

线性稳压器倒是没有这种现象发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共模电流顾名思义,是电源正负端同时流入或者同时流出。不知道那是怎么流动的。

EMI滤波器技术:

在抑制EMI噪声辐射方面,电磁屏蔽是最常用的方式,采用EMI滤波器是最有效的手段;

滤波器的作用是允许工作所需的频率,而对工作不需要的信号有很大的衰减作用;电路中的电感在负载电流较大时会导致磁饱和影响滤波器性能下降;

开关电源的共模电流是指Line、Neutral两线相对于接地线的噪声干扰电流分量,而差模噪声电流是指直接流经Line和Neutral两线之间而不流经地线的噪声干扰电流分量;

共模噪声干扰电流主要是电源电路中的功率管对地寄生电容、快速二极管对地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和杂散电容引起的;

而差模噪声干扰电流则是由电源电路初级段的非连续电流以及输入端滤波大电容上的寄生电阻以及寄生电感等造成;

以上是在深入浅出电源设计(吴祥兴著)第180页

这个共模电流是我之前没见过的,但是这个差模噪声电流应该就是理想正常情况下的电流,如果用示波器测量正极或者负极某一相的电流,那么这个电流就是差模电流加上共模电流,如果同时测量正极电流和负极电流,应该是能够测量出共模电流的,同样的测试操作,整机电流I1,负极电流I2,共模电流就是(I1+I2)/2,电流使用矢量带入正负号;比如说I1=100A,I2=-80A,共模电流应该就是10A;

EMI滤波器就是由电阻电容电感组成的无源器件组成,按照结构分为L型、T型、π型等基本电路形式,具有和普通滤波器不一样的性能特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MI滤波器技术: 在抑制EMI噪声辐射方面,电磁屏蔽是最常用的方式,采用EMI滤波器是最有效的手段; ...

【同样的测试操作,整机电流I1,负极电流I2,共模电流就是(I1+I2)/2,电流使用矢量带入正负号;比如说I1=100A,I2=-80A,共模电流应该就是10A】

I1=100A,I2=-80A,那20A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MI滤波器技术: 在抑制EMI噪声辐射方面,电磁屏蔽是最常用的方式,采用EMI滤波器是最有效的手段; ...

一句话里面三个错字,前半句和后半句完全两回事,所谓前沿不搭后语。这样的书,可靠性堪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测试操作,整机电流I1,负极电流I2,共模电流就是(I1+I2)/2,电流使用矢量带入正负号;比如说I1= ...

这个电路是否可以简略说明共模电流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否可以简略说明共模电流的存在

首帖说“DCDC输出接逆变器……会有很大的波动”。你的DCDC输出有几条线?两条吧?16楼图,是三条吧?首帖的DCDC是一个电压输出吧?16楼图,是V1V2两个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否可以简略说明共模电流的存在

16楼图,明明是两个“环”,互相独立互不影响的两个环。流过R1的电流一眼即可看出是V1/R1=1安,流过R2的电流为(V2+V4)/R2=0.003安。"共模“在哪里?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否可以简略说明共模电流的存在

要是这样的电路可以说明”共模“电流存在,那么星形接法的三相交流电路又该怎么说?岂不是有三个”共模“电流了?

网友:
我认为这个波动是输出电感的轻度磁饱和或大电流的非线性引起的,如果不是则应该考虑电压反馈环节是否存在“延迟”( 无论是硬件容性或软件采样和运算导致),都会形成简单的回路自激,当电流小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