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RXD和TXD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吗

楼主:
这是常见到的MCU RS232接口电路图,图中的RXD和TXD的电流方向是:

VCC:     +5V

 TXD:  MCU   ------->  RS232

 RXD: RS232 ------->  MCU

网友:
数字电路的信号传输方向和实际的电流流动方向是两个概念,推挽输出型IO口输出高电平时电源电流通过上管流向负载(拉电流),输出低电平时电流从负载流向IO口并通过下管入地(灌电流),MCU的UART接口也是这样。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单片机的RXD和TXD的信号传输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
tx 都是输出,rx都是输入,连接的时候都是输入对输出。tx-rx,   rx - 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