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集成电路74HCXXX的输入是否可以“线与”

楼主:
数字集成电路74HCXXX的输入是否可以“线与”,例如:有一个逻辑信号需要将其分成非逻辑和原始逻辑,但是需要可以控制输出。如:PWM波形需要反向那样输出。我的想法是使用两个“与非门”来控制

网友A:
【数字集成电路74HCXXX的输入是否可以“线与”】

输入端如何“线与”?想不清楚。能否提供电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集成电路74HCXXX的输入是否可以“线与”】 输入端如何“线与”?想不清楚。 ...

就是将一路输入分别输入到两个门当中

网友C:
几个输入端匹配好速度的话是可以的,但一般不这么做。

你应该把问题说出来让大家帮你出主意,而不是自己想到一个解决方案问大家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将一路输入分别输入到两个门当中

【一路输入分别输入到两个门当中】

这样联接当然可以。对74HCXXXX芯片,别说两个门,就是十个也不在话下。

不过,图中是74LS06,这可不是HC系列,这种芯片的输出带不动十个输入端,当然带两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允许带多少个输入端,叫做这种门电路的扇出系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个输入端匹配好速度的话是可以的,但一般不这么做。   你应该把问题说出来让大家帮你出主意, ...

我的想法就是将一路PWM输出分成4路,两路输出原始输出、两路输出反向输出,四路输出电路互不影响。但是四路的起始电平逻辑是一样的

网友:
我的这个逻辑有点像差分输出的信号,但是信号电平不是反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就是将一路PWM输出分成4路,两路输出原始输出、两路输出反向输出,四路输出电路互不影响。但是四 ...

可以。

网友:
你这个“输入线与”的提法让人困惑,你的真实需求其实是数字电路的基本操作,如果考虑驱动和延迟的话,可先通过缓冲器对原始信号进行缓冲,然后再通过缓冲器输出若干路原始信号、通过非门输出若干路反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