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根据公式可以大概算出个一二!算好后居然直接给出经验值!

楼主:
本以为根据公式可以大概算出个一二!算好后居然直接给出经验值!

看TI的文献,计算EMI里的L,C的计算

TI给出里例子器件,后来....................................

网友A:
这种计算都不可能太准的,用参考值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别花精力去计算那么多,除非是精度要求特别高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计算都不可能太准的,用参考值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别花精力去计算那么多,除非是精度要求特别高的场合。 ...

嗯,

我也 不是想要公式里算出来那么准

只是想表达,他给出公式了,然后选择经验值,最好能说个怎么选取经验值,避免没有测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