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4100S Max】⑤SPI点亮TFT LCD屏幕

楼主:
上一篇我们已经基于HAL库进行了基本的点灯,本章更进一步以SPI协议点亮TFT LCD屏幕。

这款屏幕采用的是ILI9320主控,SPI接口。显示尺寸为 176*220

TFT模块与开发板的接线方式如下:

//*****************************************************************************
//CS   P1.2
//RST  P1.3
//RS   P1.4
//SDA  P1.5
//CLK  P1.6
//*****************************************************************************

硬件准备完毕,接下来就是软件编写环节。
本例采用IO口模拟SPI协议,这样具备快速移植的优点,当然速度不及硬件SPI。

TFT模块涉及到的5个控制引脚分别对应IO的高低。

#define CS_1    Cy_GPIO_Set(GPIO_PRT1, 2u);
#define CS_0    Cy_GPIO_Clr(GPIO_PRT1, 2u);

#define RST_1    Cy_GPIO_Set(GPIO_PRT1, 3u);
#define RST_0    Cy_GPIO_Clr(GPIO_PRT1, 3u);

#define RS_1     Cy_GPIO_Set(GPIO_PRT1, 4u);
#define RS_0     Cy_GPIO_Clr(GPIO_PRT1, 4u);

#define SDA_1    Cy_GPIO_Set(GPIO_PRT1, 5u);
#define SDA_0    Cy_GPIO_Clr(GPIO_PRT1, 5u);

#define CLK_1    Cy_GPIO_Set(GPIO_PRT1, 6u);
#define CLK_0    Cy_GPIO_Clr(GPIO_PRT1, 6u);

程序首要进行IO的设置:

输出模式

在模拟SPi协议环节,关键的串行发送一个byte的函数为:

在显示图片环节:

首先对目标图片进行取模操作:

(注意宽度不要超过屏幕显示宽度176)

生成了一个巨大的数组:

显示图片的函数如下:

//取模方式 水平扫描 从左到右 低位在前
void showimage(const unsigned char *p) //显示40*40 QQ图片
{
  	int i;
	unsigned char picH,picL;

    Lcd_Clear(white);//清屏

			Lcd_SetRegion(0,70,175,152);		//坐标设置
		    for(i=0;i<176*82;i++)
			 {
			 	picL=*(p+i*2);	//数据低位在前
				picH=*(p+i*2+1);
				Lcd_WriteData_16Bit(picH<<8 | picL);
			 }

}

最终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2u,CY_GPIO_DM_PULLDOWN,0,0);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3u,CY_GPIO_DM_PULLDOWN,0,0);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4u,CY_GPIO_DM_PULLDOWN,0,0);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5u,CY_GPIO_DM_PULLDOWN,0,0);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6u,CY_GPIO_DM_PULLDOWN,0,0);

    Lcd_Init();   //初始化LCD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
    Lcd_Clear(black );

   Show_RGB(0,0,176,44,blue);
   Show_RGB(0,44,176,88,green);
   Show_RGB(0,88,176,132,magenta);
   Show_RGB(0,132,176,176,red);
   Show_RGB(0,176,176,220,yellow);

   Show_RGB(0,0,176,44,yellow);
   Show_RGB(0,44,176,88,red);
   Show_RGB(0,88,176,132,blue2);
   Show_RGB(0,132,176,176,green);
   Show_RGB(0,176,176,220,blue);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

   showimage(gImage_infineon);

附上源代码:

程序包括了刷屏,和显示图片两部分:

TFT

网友A:
模拟SPI刷新速度有点慢,硬件SPI方式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SPI刷新速度有点慢,硬件SPI方式会好些。

是这样的,模拟SPI唯一的优点就是移植性非常好,拿过来任何一款MCU,能在几分钟内搞定显示,但要去吃透硬件SPI可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