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 51单片机 2个针脚 调用相同的函数

楼主:
各位前辈你们好

我是自学的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两个管脚会调用相同的函数 而且 函数本身还会调用其他函数

但是每一个针脚调用的函数的顺序和命令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两个针脚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我想实现 函数复用

请问如何实现呢?例如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led_on(u8 led_num);

void led_off(u8 led_num);

void main()

    while(1)

        {

            led_on(led1); //这里不会代码实现 所以就先这样写了

            led_on(led1);

            led_off(led2); //希望前辈们可以明白我的意思

            led_off(led2);

        }

void led_on(u8 led_num)

{

    led_num = 1;    //    这里不会怎么实现 所以先这样表示

    dey100ms;

}

void led_off(u8 led_num)

{

    led_num = 0;  //    这里不会怎么实现 所以先这样表示

    dey100ms;

}

网友A:
可以的,将IO作为函数的输入参数就可以了。我好久不写程序了。大约是下面这样的结构。

#define  led_num1  P2^1

#define  led_num2  P2^2

void led_on(led_num1)

void led_on(led_num2)

void led_on(u8 led_num)

{

    led_num = 1;    //    这里不会怎么实现 所以先这样表示

    dey100ms;

}

void led_on的函数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将IO作为函数的输入参数就可以了。我好久不写程序了。大约是下面这样的结构。 #define  le ...

谢谢 我试了一下 这样不行

网友B:
void led_on(u8 led_num)

{

    P1 |= 0x01 >> led_num;

}

void led_off(u8 led_num)

{

    P1 &= ~(0x01 >> led_num);

}

类似这样实现,和32位的一样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两个引脚同样的操作,软件上封一层不就可以了,还是和你写的一样,不过是用一个函数封装上,直接操作寄存器的话可以对P2的整个全部引脚进行操作,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你也感觉不出来啊

网友: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void led_on(sbit *led_num)

{

    P1 |= 0x01 >> led_num;

}

void led_off(sbit *led_num)

{

    P1 &= ~(0x01 >> led_num);

}

call

led_on(&led1);

led_off(&led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oid led_on(u8 led_num) {     P1 |= 0x01 >> led_num; } void led_off(u ...

这个可以,专业都是这样写的,这样的函数,让我想起了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专业都是这样写的,这样的函数,让我想起了51

32位单片机入门学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