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电源电路输入端电路请教

楼主:
AC电源电路输入端电路请教,电阻RT1的阻值该怎么选择?

需要怎么计算

网友:
RT1 电阻是 NTC电阻吧,根据自己系统需要的电流来确定,一般几欧姆到几十欧姆,你可以网络搜索  “NTC电阻的选择” 。。

网友:
RT1估计是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如果是,那么其电阻值应该与负载电流有关,负载电流越大,热敏电阻数值越小。通常几欧姆到十几欧姆。

网友:
首帖电路中有个电感L2。不知道这个电感L2放在这里是什么用意。

网友A:
不明白中间这个EMI滤波器是怎么工作的,能滤除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加在L和N上的有用的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中间这个EMI滤波器是怎么工作的,能滤除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加在L和N上的有用的信号是什么信号?

【加在L和N上的有用的信号是什么信号?】

工频(50Hz或者60Hz)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