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扩展任务信号发生器

楼主:
今天实现最为困难的信号发生器

我设置了这几种功能

采集ADC的值并且保存到flash中可以进行DAC复现输出

首先实现ADC采集的功能代码如下

R_ADC_Open (&g_adc_ctrl, &g_adc_cfg);
    R_ADC_ScanCfg (&g_adc_ctrl, &g_adc_channel_cfg);
    static uint16_t g_adc_data;
    char print_str[100] = "";
    uint16_t ADC_value[5001];
    print_to_console ("现在采集AD值并且打印\r\n");
    for (int i = 0; i < 5000; i++)
    {
        R_ADC_Read (&g_adc_ctrl, ADC_CHANNEL_0, &g_adc_data);
        ADC_value[i] = g_adc_data;
        sprintf (print_str, "%d\r\n", g_adc_data);
        print_to_console (print_str);
        R_BSP_SoftwareDelay (2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保存到flash中
    saveToFlash (ADC_value);
    print_to_console("存储完成");

最后再加入存储到flash中的代码即可

功能就是循环保存数据5000个

下面我们看下实际的效果 连接图如下端口为p000

采集到的数据如下

输入1

可以采到值并且保存

下面看斜波和正弦波的触发和上一个任务的代码是相同的

代码如下

void DAC_output()
{

    R_DAC_Open (&g_dac0_ctrl, &g_dac0_cfg);
    R_DAC_Start (&g_dac0_ctrl);

    float a = 0;
    float out;
    while (1)
    {
        switch (MODE)
        {
            case SIN_MODE:
            {
                a += 0.1;
                if (a > 2 * PI)
                    a = 0;
                out = map_float (sin (2 * a), -1, 1, 0, 4096);
            }
            break;
            case OBL_MODE:
            {
                a += 1;
                if (a >= 4096)
                    a = 0;
                out = a;
            }
            break;
            case ADC_MODE:
            {
                a += 1;
                if (a >= 5000)
                {
                    a = 0;
                }
                out= flash_value[(int)a];
            }

              // int f= flash_value[a];
            break;
        }
        R_BSP_SoftwareDelay (2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R_DAC_Write (&g_dac0_ctrl, (uint16_t) out);

    }

}

使用ARDUINR4 进行查看波形

  下面尝试将flash中的通过DAC输出

这里的打印一直为gnd后续我们可以再次查看

好的本个代码大致完成更详细的可以查看下方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