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噪声以及噪声增益?

楼主:
运放电路的噪声来自于输入端、运放自身以及反馈支路,折合到运放输入端的总噪声包含运放电压噪声源的噪声、运放电流噪声源的噪声以及各个电阻的噪声,这些噪声综合将被运放的噪声增益放大;

为什么运放电路的噪声总是折算到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这是有什么要求吗?

而且噪声增益怎么影响信号增益以及运放电路带宽?

网友:
运放的噪声模型,两种不同的运放噪声模型

1、两个不相关的电流噪声源和一个连接到运放输入端的电压噪声源组成,电压噪声源和电流噪声源都是时变输入偏置部件;

2、就是将两个电流噪声源合并成一个接在两输入端之间的单一噪声源;这两种模型都把电压噪声放在运放同相输入端;

电流噪声如何转变为电压噪声

1、对每个电流源进行独立的节点分析,然后叠加计算结果,注意要确保电流源噪声之间的叠加结果是用平方根的方式求出结果;

而且在叠加时,假如说先是计算运放反相输入引脚的电流噪声,要将输出电压置为0,这是什么原理?叠加定理,将某一个信号源单独放置在电路里,其他信号源电压源置0,电流源开路,单独噪声源放置在电路里,信号源置0,没有信号增益这是正确的,输出信号中的信号增益部分为0这没错,但是不是还有噪声信号电流源吗,运放不是还会放大噪声信号吗?

再或者说,考虑噪声信号源时,运放将变为理想运放,叠加定理在计算时,虽然电流噪声是在反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反馈支路的电阻虽然都存在,但是此刻同相输入端为0,虚短虚断反相输入端电压也为0,压差为0运放输出也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