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结构的电源?

楼主:
各位老师,请教这个是什么结构的电源?变压器的同名端怎么区分,能工作么

网友:
【请教这个是什么结构的电源?】

参考这个帖子这种DC转AC的电路叫什么电源电路?里面的回复。

网友:
【变压器的同名端怎么区分】

原则上,变压器的同名端必须造成两管均为正反馈。

在2楼帖子里面有标注。

网友:
【能工作么】

能不能工作,看你各元器件选用是否合适,变压器设计是否合适,包括变压器同名端联接是否正确。你的图里面连各元器件数值都没有,变压器参数也没有,怎么知道是否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