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复用芯片手册中的参数解释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

是信号复用MUX芯片PTMUX1308的手册部分参数

图1中,蓝色箭头参数,是指芯片每个输入引脚的电流值

那么橙色箭头所指的参数是指什么?

        图1

如图2所示,

两个橙色方框中的漏电流是什么意思,既然都明确了输入引脚的高低电平逻辑,为什么是漏电流?

    图2

网友A:
【两个橙色方框中的漏电流是什么意思,既然都明确了输入引脚的高低电平逻辑,为什么是漏电流?】

输入引脚嘛,输入高电平信号时,电流从信号源流入引脚,输入低电平信号时,电流从引脚流出到信号源。故而电流方向为负(表中已标出)。

叫漏电流,是因为理想的输入不消耗电流,但实际上有一点点电流,所以叫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橙色方框中的漏电流是什么意思,既然都明确了输入引脚的高低电平逻辑,为什么是漏电流?】 输入引 ...

谢 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