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功耗和负载之间的关系?

楼主:
接触到这样一种说法:用一个稳压源给一个用电器供电的时候,电路中的电流由用电器的功耗决定。

感觉对这句话存在很多困惑,一个用电器即使不在额定功率下也能进行工作,即其功率是允许有偏差的,那为什么能够由其额定的功率和电压估算电流大小。

另外以LED灯为例,不同的电流会使其发出不同强度的光,那如果我按照其压降用合适的稳压源进行供电,该LED通过的电流又该是多大。

网友:
【接触到这样一种说法:用一个稳压源给一个用电器供电的时候,电路中的电流由用电器的功耗决定。】

此说很不准确。

用电器的功耗由什么决定?它不是固定的常量,而是与施加到其上的电压有关的。

网友:
【另外以LED灯为例,不同的电流会使其发出不同强度的光,那如果我按照其压降用合适的稳压源进行供电,该LED通过的电流又该是多大。】

某个LED灯发出的光通量,与通过其中的电流关系比较接近线性,但与其两端电压(你所说的“压降”)的关系并不线性。所以,“按照其压降”很难准确。为LED供电,以恒流源为宜,而不宜用恒压源。

网友:
功耗由供电电压,负载电流决定,负载的额定功率只是一个参考值,具体还要看加载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来计算。

网友:
额定的参数是一个稳态,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往往是一个动态,用恒压源供电只是保证了电压的稳定,后面会根据负载的变化提供不同的电流

网友:
如果你不工作在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下,不一定不能工作,但很大程度上会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