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往的设计中,你比较常用哪种防反接电路?

楼主:
考虑到电子设备接线安全,加一个防反接电路还是很有必要的。

常用的几种防反接电路各有优缺点,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你会优先考虑用什么样的防反接电路呢?

在过往的设计中,你比较常用的又是哪种防反接电路呢??

来投个票,说一说吧~

除了管管列的这几种防反接电路,还有其他防反接的做法吗?

常见防反接电路的简单介绍:

1、普通二极管

2、肖特基二极管

3、MOSFET

4、整流桥反接

5、继电器

防反接电路资料分享:

电源设计中防反接电路的几种简单设计

MOS管设计防反接电路

几种常用的防反接保护电路

一种低功耗带反接保护的LDO线性稳压器设计_廉影

为敏感电路提供过压和电源反接保护

实现电池反接校正的简单电路

单选投票 , 共有 4 人参与投票
50.00% (2)
25.00% (1)
25.00% (1)
0.00% (0)
0.00% (0)

网友:
如果是大功率产品,正极电压采用背靠背的Mosfet用的多。
如果是小功率产品,直接正极串联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我们的电池产品是使用物理接插件来规避反接的问题。

我看太阳能电池板上面是使用了消特基二极管,部分还是并联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电池产品是使用物理接插件来规避反接的问题。 我看太阳能电池板上面是使用了消特基二极管,部分还 ...

【我们的电池产品是使用物理接插件来规避反接的问题】

【物理】改成【机械】比较合适。

网友B:
最近看到一个芯片,型号是CH213,内部集成了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电源极性保护等。在小功率的应用中防反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到一个芯片,型号是CH213,内部集成了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电源极性保护等。在小功率的应 ...

沁恒的吗?

网友:
是的,号称理想二极管。

网友:
缺点是电压范围较小,2.2-5.5V。

网友:
主要还是在插座做防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