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热敏感元件的散热问题?

楼主:
大侠们,我有个疑问,像IC等热敏感元件应如何布局和散热,以避免过热导致性能下降或损坏?

网友:
 你可以参考类似 的方案,看它们是怎么做的,比如路由器,各种电脑等散热。

网友:
“热敏感元件”不必特意散热,倒是热的源头“发热元件”需要加强散热。电子设备中,常用加散热片的方法散热。加散热片是空气自然对流散热,更强的散热方法是加风扇。

网友:
比强制风冷更强的散热方式有油冷,包括对流油冷和强制油冷。比油冷更强的散热方式有水冷,包括蒸发和强制水冷。但油冷和水冷在电子设备中很少采用。

网友:
功耗(热耗)较高元器件尽量分开布局,增加铺铜面积,用热过孔将热量传导至其他层增加散热性能。如果热量还高,增加散热片、风扇,在大功率的变频器中也会采用水冷方式散热

网友:
热敏感元件应该是远离热源,主要的看热源是什么做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