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STM32的还多吗?

楼主:
     疫情期间,ST的片子价格猛涨,不得不切换到国产MCU,不知道现在各位用的哪种单片机?

网友:
国产有替代,暂时没看出问题

网友:
依然很多,这个也看应用的,有很多没有换的,或者这次平稳了又换回来的

网友:
国产的也有很多可以替代ST的,不过ST的使用起来目前看起来还是最稳定的,除了价格有点贵了

网友:
现在便宜了,用的人还不少

网友:
我所有做的项目 要么是ST 要么是ST的国产化原位替换
反正都是STM32之类系列

网友:
已经很久没用过了。

网友:
STM32因为推出早,稳定可靠,产品线、开发资源丰富,易学易用,还是很多产品开发的首选MCU

网友:
现在用STM32的还很多,又没新的好用的 现在用STM32的还很多,又没新的好用的

网友A:
stm32 cubemx 配置方便,支持生成 makefile/gcc 工程,直接敲一下 make 命令固件就出来了

目前用 stm32g 系列比较多,新的项目需要用蓝牙也打算试试 stm32wb0

反观国产 mcu,没几家支持图形配置工具,也很少官方支持 makefile/gcc 开发,跟海外脱节严重

而且提供的 demo 写的很差,手册也很差,demo 里面经常出现手册里面不存在的寄存器,反而要通过 stm32 的手册来推导其功能

网友:
小家电里面STM32的应用非常广,Microchip(PIC/ATMEL/AVR) MCU的应用量下滑跟STM32有很大关系

网友:
论稳定还得是ST啊,用过国产的几个牌子,确实还是有差距,比如AC7811,宣称车规级,这个STLINK下载很不稳定,还得接上下拉电阻,而且杜邦线稍微长一点就得费,浪费了我很多时间。还有些其他恶心的问题记不太清了。

还有个牌子,正常用端口就坏了,疑似静电打坏,关键实际使用中是带着外壳的,手接触不到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 cubemx 配置方便,支持生成 makefile/gcc 工程,直接敲一下 make 命令固件就出来了 目前用 stm32g ...

这个正解  用cubemx配置  还有freertos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