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有哪些书或者好的资料可以推荐一下吗

楼主:
最近正在学习刘坚强开个电源维修视频课,除了视频以为,还有哪些书是必须学的,越少越好,最好一两本。谢谢推荐!

网友:
应当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没有基础的,就先要看模拟电子技术的书,有基础的可以看开关电源的书,可以去找职高教材看,

可以在本站的资料下载,输入开关电源 就会出来很多的资料,有刘建清开关电源维修, 开关电源维修实训

网友:
开关电源的书很多的,可以去图书馆里面去看,去实体书店里面去看,可以到网上去购买,自己看哪本适合自己。

这类的书和文章太多了,也很好找到的,初学时 不要只是看,要把你认为有有用的,自己不懂的知识点用一个记录本抄下来,不懂的地方要反复去看,反复多抄几次,

学习时要思考,就是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来理解,比喻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