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界的两位老伙伴!profinet转CanOpen携手禾川D3E伺服

楼主:
< class="p" >

 将稳联技术profinet转CanOpen网关(WL-ABC3033)导入博图组态

找到网关模块进行组态,PLC与profinet转canopen网关连接后,需要修改profinet转canopen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名称;设备名称和IP地址修改完成后需要添加所需字节数,双击CanOpen转profinet网关模块,通过右侧模块添加Input(输入),Output(输出),最后下载到设备。

下载组态到PLC

打开稳联技术profinet转CanOpen网关(WL-ABC3033)配置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CanOpen主站,点击导入禾川E380逆变器 EDS 文件到稳联技术CanOpen-profinet网关(WL-ABC3033)配置软件内。添加从属设备的同时需要将节点ID修改,即从站地址。如图:

对禾川D3E伺服驱动进行参数配置,设置TPDO和RPDO 的传输方式为周期同步(如果使用默认事件触发,变频器会丢数据),

设置设备名称设置一致,网关的profient网的IP地址需要用博图重新分配。并不是配置软件上的192.168.0.6这个地址。博图网关模块的IP地址一定不要和配置软件上的地址相同。设置好从属设备的PDO参数后需要做通道偏移,通道偏移其实就是内存映射地址。不同BIT在博图中会以不同方式表示(B-一个字节、W-两个字节、D-四个字节)

配置完成后进行连接步骤,继续搜索网关内IP地址,结果会搜索出来2组地址。选定192.168.0.2这个地址作为下载配置地址。

配置软件下载完成后直接从博图组态的监控表对应的I、Q地址监控和读写

按照上述步骤操作,并结合必要的调试和测试,您将能够成功设置、部署并运行profinet转CanOpen网关,实现高效、可靠的通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