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按键触摸/低功耗1路触控/触摸感应芯片(IC)VKD233HR DFN6

楼主:
产品型号:VKD233HR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DFN6

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

概 述

VKD233HR具有1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1路输出功能,可通过IO脚选择输出电平,输出模式。芯片内部集成了稳压电路,提供稳定的电压给触摸检测,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提高了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环境变化自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宽工作电压等特性,为各种单触摸按键+IO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ZXY2964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待机电流 1.5uA/3V

● 工作电流 4.0uA/3V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内置触摸检测专用稳压电路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6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输出电平:高电平有效或者低电平有效

● 通过TOG脚选择输出模式: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触摸防呆功能,最长输出时间约16S

● 上电0.5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根据环境变化自校准参数

● 封装DFN6L(2mm x 2mm PP=0.65mm)

电容式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DICE/DIE   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
VKD223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G/HG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
VKD233DB/H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H/H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S/HS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长按16S复位

VKD233DR/H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Q/HQ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3DM/H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5.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2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104BR/C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BR-3H/VKD104CR-3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  DICE/DIE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BC/C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CB/S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抗干扰低功耗触控IC-高性价比系列
VK360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4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01SS-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3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三段调光/无极调光   封装:SOP8/DIP8
VK3602XS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2K/K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3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OP8

VK3604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SOP16

VK36E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SOP10

VK36Q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DFN10(3*3超小体积)

VK360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9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适用开关电源触摸IC系列
VK36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低功耗触摸IC-VK37XX系列
VK3702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T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直接输出系列:

VK36N1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2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3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脉冲/BCD输出系列:

VK36N3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IIC输出系列:

VK36N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9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9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永嘉微电/VINKA--FAE技术支持,LCD驱动IC;LED驱动IC;触摸IC;LDO稳压IC;水位检测IC)

触摸触控芯片、触摸感应芯片、触摸检测芯片、触控感应芯片、触控检测芯片、电容式触摸芯片、电容式触控芯片、触摸芯片、触控芯片、单键触摸、单键触控、触摸触控IC、触摸感应IC、触摸检测IC、触控感应IC、触控检测IC、电容式触控IC、电容式触摸IC、触摸IC、触控IC、触摸按键、触摸调光、触控按键、触控调光、触控滑条、触摸滑条、专业触摸芯片、触摸方案、触摸感应芯片原厂、触摸感应方案原厂、触感触控方案原厂、触控触感方案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触摸感应IC原厂、单键/单通道触摸芯片、2/两键触摸触控芯片;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键触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