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era FPGA的量产FLASH文件应该怎么制作?

楼主:
现在有一批板子要量产,以前是直接通过JTAG接口烧程序到FLASH上去的,现在准备先把FLASH芯片烧好再贴片。FPGA是Altera 家的,现在的操作是先用JTAG烧到FLASH,然后再通过工具把FLASH文件里的数据读出来,再用这个数据烧写其它FLASH芯片。我觉得这种操作不是特别合理,感觉厂家应该会提供相应的生成bin文件的工具,我尝试过Convert Programming file工具生成相应的文件,包括.rbf二进制文件,但是烧到FPGA总是运行不起来。后来对照了一下读出来的文件和.rbf文件,发现有很多数据是字节里的bit高低位反序,我生成了反序文件烧写同样不能正常运行。请教一下,Altera FPGA应该通过什么方法将SOF等数据转换为可以直接通过编程器烧写的FLASH文件?

网友A:
我们一般用rbf文件离线烧录到flash,rbf文件不需要工具转,将选项勾选就可以自己生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用rbf文件离线烧录到flash,rbf文件不需要工具转,将选项勾选就可以自己生成。

感谢回复,我看了一下用这种方式生成的.rbf文件内容和Convert Programming file通过.sof转换的一样。

你是用什么方式离线烧录的?我是将.rbf扩展名修改为.bin用仿真器直接烧到FLASH里,然后再焊接到板子上,这种方式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我看了一下用这种方式生成的.rbf文件内容和Convert Programming file通过.sof转换的一样。 ...

我们这边和您这边应用可能不同,我们是把rbf文件存在存储里面,FPGA采用PS方式启动,arm处理器读取rbf文件然后将文件发送给FPGA。您这边可能是采用AS启动FPGA主动加载,尝试看看hex文件的输出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和您这边应用可能不同,我们是把rbf文件存在存储里面,FPGA采用PS方式启动,arm处理器读取rbf文 ...

理论上这种原始数据被FPGA加载了就应该能正常工作,我试过把相同的比特流通过JTAG烧到FPGA,然后再读出来和烧之前被字节反转的做对比,有一大部分是同样的,也有很多有差异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些不同导致FPGA不能正常运行。现在还找不到原因,我再找找解决办法,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