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MCXN947 下载问题linkserver

楼主:
在使用MCUXpresso IDE下载代码时候,点击debug,会有下边这样的弹窗

  然后在下边的控制台中反复出现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下边这样发生报错。

他是说检测不到,我看了设备管理器中,没有黄色三角,首先端口和设备是可以识别的,不过依然没有定位到问题在哪。请问有人知道这是由于什么导致的吗?

网友A:
设备管理器有没有 MCU link?

网友B:
我用的是vscode,没有发现有啥问题,你适用keil试试看看能不能调通。

我有个选主次核的过程,其它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也是同样的调试软件

网友C:
打开个MDK工程,看能不能找到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有没有 MCU link?

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就更疑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个MDK工程,看能不能找到仿真器

随便开了一个,确实是能找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vscode,没有发现有啥问题,你适用keil试试看看能不能调通。 我有个选主次核的过程,其它没有什 ...

VSC吗,那就先不用官方IDE了,我试试这个,搞了好几天都没查出来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VSC吗,那就先不用官方IDE了,我试试这个,搞了好几天都没查出来哪的问题

这个插件也是NXP官方产品的,你参考一下我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301094-1-1.html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