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遇到以下几个问题,没有掌握具体的测试验证方法,哪个知道具体测试验证过程...

楼主:
工作中遇到以下几个问题,没有掌握具体的测试验证方法,哪个知道具体测试验证过程的,烦请赐教

1.如何用负载仪验证充电器/适配器/开关电源的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还是恒压+恒流?具体如何测试?

2.PD快充诱骗器原理,是根据CC1、CC2上面的电压来输出对应的电压、电流给手机或者其他负载?那CC上面的电压是协议芯片输出给TYPEC的还是哪里来的,一旦握手成功,是不是会锁定一个电压进行快充?还是说9V、12V、15V、18V、20V、28V都存在输出?根据电池不同的阶段输入给电池的充电芯片?

3.LED光效测试?比如测试流明值、色区等参数是用积分球测试?具体如何测试?(光效等于流明/每瓦?)

网友:
先说,最后一个

3.LED光效测试?比如测试流明值、色区等参数是用积分球测试?具体如何测试?(光效等于流明/每瓦?)

是LED灯珠测试?还是LED灯具测试,这个很重要

积分球和分布光度都可以测LED的光通量和光效。

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测试

网友:
几积分球具体如何测试?

积分球测试前需要用标准灯定标

然后,把测试的灯具放入积分球,软件利用球内各个位置的光照强度均匀分布进行计算得出结果

原理上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前几年LED风行期间,积分球出货量很大

网友A:
1.如何用负载仪验证充电器/适配器/开关电源的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还是恒压+恒流?具体如何测试?

买个电子负载吧,测试又准确,恒压恒流只是选择一下而已。

能实现一般正常功能的测试,又不贵

网友:
2.PD快充诱骗器原理,是根据CC1、CC2上面的电压来输出对应的电压、电流给手机或者其他负载?那CC上面的电压是协议芯片输出给TYPEC的还是哪里来的,一旦握手成功,是不是会锁定一个电压进行快充?还是说9V、12V、15V、18V、20V、28V都存在输出?根据电池不同的阶段输入给电池的充电芯片?

这个测试,网传的方法比较多,需要把原理搞清楚,结合自己的测试条件

网友:
提醒一下,PD快充诱骗器是一种非法设备

作为电子技术人,有时研究一下,用来模拟特定的PD通信场景,测试或拆解研究一下兼容性或进行故障排除,不以是利为主就行,,

网友:
以下几个问题,没有掌握具体的测试验证方法,哪个知道具体测试验证过程的,烦请赐教

1.如何用负载仪验证充电器/适配器/开关电源的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还是恒压+恒流?具体如何测试?

2.PD快充诱骗器原理,是根据CC1、CC2上面的电压来输出对应的电压、

网友B: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1.如何用负载仪验证充电器/适配器/开关电源的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还是恒压+恒流?具体如何测试?
==》增大负载,观察电源输出变化的是电压还是电流,即可知道;
2.PD快充诱骗器原理,是根据CC1、CC2上面的电压来输出对应的电压、电流给手机或者其他负载?

==》设备端上CC1 CC2都有配置电阻,充电器连接好设备后,会自动读取两个pin上的电压,然后输出对应的充电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如何用负载仪验证充电器/适配器/开关电源的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还是恒压+恒流?具体如何测试? 买个 ...

我是意思如何根据负载仪呈现的现象进行判断是恒压、恒流还是恒压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1.如何用负载仪验证充电器/适配器/开关电源的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还是恒压+恒流? ...

》增大负载,观察电源输出变化的是电压还是电流,即可知道;-----增大负载?是CV模式还是CC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1.如何用负载仪验证充电器/适配器/开关电源的输出是恒压还是恒流?还是恒压+恒流? ...

CC1 CC2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充电过程这个电压是变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意思如何根据负载仪呈现的现象进行判断是恒压、恒流还是恒压恒流

“我是意思如何根据负载仪呈现的现象进行判断是恒压、恒流还是恒压恒流”

这好办,

比如恒压,
测负载仪的输出电压,看是否保持稳定。
用电流表测负载仪的输出电流,看是否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恒流模式和恒压恒流模式也一样,只有拿表测量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