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 4100S Max】⑥作品提交:电机触控及屏显系统

楼主:
结合前述分享,本篇提交作品:基于PSOC™ 4100S Max的电机触控及屏显系统。

基本架构如图:

其中:

触摸按钮用到了板载的 BTN0和BTN1触摸按钮

TFT-LCD使用基于SPI协议驱动的屏幕

电机驱动板使用基于L9110S芯片的直流电机驱动板,如下图:

电路如下图,MCU通过两个IO口(本例P8.0、P8.1)控制电机正反转。

控制逻辑如下图:

IA=H;IB=0 正转

IA=0;IB=H 反转

配置好硬件,我们着手软件的编写:

main函数,主要进行初始化设置、IO设置,屏幕初始化、显示“Infineon”LOGO,然后进入循环。

int main(void)

    cy_rslt_t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Initialize the device and board peripherals */
    result = cybsp_init();

    /* Board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CY_ASSERT_FAILED);
    }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__enable_irq();

    /* Initialize EZI2C */
    initialize_capsense_tuner();

    /* Initialize MSC CapSense */
    initialize_capsense();

#if CY_CAPSENSE_BIST_EN
    /* Measure the self capacitance of sensor electrode using BIST */
    measure_sensor_cp();
#endif /* CY_CAPSENSE_BIST_EN */

    /* Start the first scan */
    Cy_CapSense_ScanAllSlots(&cy_capsense_context);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2u,CY_GPIO_DM_PULLDOWN,0,0);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3u,CY_GPIO_DM_PULLDOWN,0,0);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4u,CY_GPIO_DM_PULLDOWN,0,0);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5u,CY_GPIO_DM_PULLDOWN,0,0);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1,6u,CY_GPIO_DM_PULLDOWN,0,0);

        Lcd_Init();   //初始化LCD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
        Lcd_Clear(black );

        Show_RGB(0,0,176,44,blue);
          Show_RGB(0,44,176,88,green);
          Show_RGB(0,88,176,132,magenta);
          Show_RGB(0,132,176,176,red);
          Show_RGB(0,176,176,220,yellow);

          Show_RGB(0,0,176,44,yellow);
          Show_RGB(0,44,176,88,red);
          Show_RGB(0,88,176,132,blue2);
          Show_RGB(0,132,176,176,green);
          Show_RGB(0,176,176,220,blue);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

        showimage(gImage_infineon);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8,0u,CY_GPIO_DM_PULLUP,0,0);
        Cy_GPIO_Pin_FastInit(GPIO_PRT8,1u,CY_GPIO_DM_PULLUP,0,0);

    for (;;)
    {
        if(CY_CAPSENSE_NOT_BUSY == Cy_CapSense_IsBusy(&cy_capsense_context))
        {
            /* Process all widgets */
            Cy_CapSense_ProcessAllWidgets(&cy_capsense_context);

            /* Turns LED ON/OFF based on button status */
            led_control();

            /* Establishes synchronize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apSense Tuner tool */
            Cy_CapSense_RunTuner(&cy_capsense_context);

            /* Start the next scan */
            Cy_CapSense_ScanAllSlots(&cy_capsense_context);

            /* Toggles GPIO for refresh rate measurement. Probe at P10.4. */
            Cy_GPIO_Inv(CYBSP_SENSE_SCAN_RATE_PORT, CYBSP_SENSE_SCAN_RATE_NUM);
        }
    }
}

在led_control函数中,添加电机控制的代码以及屏幕显示代码。

按下BTN0,IA拉高(默认IA、IB都是0),电机顺时针旋转,并显示顺时针文字(实际是图片)。

松开时,IA=0,电机不转。

按下BTN1,IB拉高(默认IA、IB都是0),电机逆时针旋转,并显示逆时针文字(实际是图片)。

松开时,IB=0,电机不转。

static void led_control(void)
{
    if(MSC_CAPSENSE_WIDGET_INACTIVE != Cy_CapSense_IsWidgetActive(CY_CAPSENSE_BUTTON0_WDGT_ID, &cy_capsense_context))
    {
        Cy_GPIO_Write(CYBSP_LED_BTN0_PORT, CYBSP_LED_BTN0_NUM, CYBSP_LED_STATE_ON);
        Cy_GPIO_Set(GPIO_PRT8,0u);
        showimage1(gImage_shun);
    }
    else
    {
        Cy_GPIO_Write(CYBSP_LED_BTN0_PORT, CYBSP_LED_BTN0_NUM, CYBSP_LED_STATE_OFF);
        Cy_GPIO_Clr(GPIO_PRT8,0u);
    }

    if(MSC_CAPSENSE_WIDGET_INACTIVE != Cy_CapSense_IsWidgetActive(CY_CAPSENSE_BUTTON1_WDGT_ID, &cy_capsense_context))
    {
        Cy_GPIO_Write(CYBSP_LED_BTN1_PORT, CYBSP_LED_BTN1_NUM, CYBSP_LED_STATE_ON);
        Cy_GPIO_Set(GPIO_PRT8,1u);
        showimage1(gImage_ni);
    }
    else
    {
        Cy_GPIO_Write(CYBSP_LED_BTN1_PORT, CYBSP_LED_BTN1_NUM, CYBSP_LED_STATE_OFF);
        Cy_GPIO_Clr(GPIO_PRT8,1u);
    }
}

顺时针:

逆时针:

演示视频1

电机触控1

演示视频2

电机触控2

本次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网友A:
看了一下,楼主的工具挺多呀,这转盘也是有个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楼主的工具挺多呀,这转盘也是有个性哦!

  顺带当作给自家小朋友的玩具(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转盘,转起来效果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