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电路和软件滤波有这个参数滤波时间是什么原理?

楼主:
对于硬件电路的滤波,假设是一个低通滤波电路,根据电路的幅频特性曲线判断可知这个电路的带宽,也就能知道这个电路的滤波能力,但是这个硬件电路的滤波时间是指什么参数?

同样在软件参数里也有这样一个参数也叫做滤波时间,这个滤波时间是什么原理,同样也已低通滤波为例,怎么滤除信号中的高次谐波的?

网友:
常数 τ = RC

时间常数越大,滤波时间越长,对高频信号的衰减作用越强,滤波效果越好,但也会使输出信号的延迟增大,响应速度变慢

表面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A:
软件中的滤波时间,是控制滤波效果和响应速度的参数,与软件算法有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中的滤波时间,是控制滤波效果和响应速度的参数,与软件算法有关联

但是这个参数单位是秒或者毫秒,比如说2毫秒的滤波时间,这么长的滤波时间信号都没有了吧

网友:
又出来了个【滤波时间】。先说清楚你是在哪本书上看到【滤波时间】的?连上下文一起贴出来。

正如你另一篇帖子里面说的【正弦波滤波器】一样。你在哪本书上看到【正弦波滤波器】的?是你自己新造的或者新改的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