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学习的数学——使用Python语言》2、numpy

楼主:
1、打印版本

>>> import numpy as np
>>> np.__version__
'2.2.0'
>>>

第一行代三志入numpy模式并将其重命为np,然后输入版本号。

2、定义数组

NumPy以数组为运算对象,它可以方便地将列表转换为数组,书中说到使用列表模拟进行运处没有使用数组的效率高。

>>> a = np.array([1,2,3,4])
>>> a
array([1, 2, 3, 4])
>>> a.size
>>> a.shape
(4,)
>>> a.dtype
dtype('int64')
>>>

首先将 列表转换为NumPy数组。数组最基本的属性包话size和shape.这个数组的size为4,表示饮食4个元素:shape属性则是包含4的一个元组,表示这审一个包含4个元素的一维数组或者说一给向量。如果数组是二维的,那么其shape属性将包含两个元素,分别对应每一维的大小。

>>> b = np.array([[1,2,3,4],[5,6,7,8]])
>>> print(b)
[[1 2 3 4]
 [5 6 7 8]]
>>> b.shape
(2, 4)

b的shape为(2,4)表示它是一个2行4列的数组。

网友A:
可以呀,lu哥不停在试读,不停参加活动,正能量!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lu哥不停在试读,不停参加活动,正能量!点赞

这书看了有点用,就是基础较差,学起来吃力呀,后面好多数据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书看了有点用,就是基础较差,学起来吃力呀,后面好多数据知识。

嗯嗯,发现搞AI,即便是应用,也还是需要数学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