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移动支付终端拆解,原来支付设备都有防拆措施啊!

楼主:
今天拆解朋友寄来的一个POS刷卡设备。

这玩意看着还挺厚的。

上面的槽是用来刷磁条卡的,右边的槽是用来读取带IC的卡的。

按下开机键还可以显示,但是显示的事错误码,而且血条已经空了。

开始拆解。去掉后壳的第一眼就发现了防拆的措施。

放大看看,在电路板的左下角有一个PCB按键焊盘,盖子上有一个导电橡胶按键。当盖子合上之后,这个按键处于被按下的状态。一旦拆开过这个盖子,那么处理器就会检测到盖子打开了或者被打开过,就不能再进行刷卡操作了。

另外我留意到这个电路板的背面有一个绿色的小PCB,类似BGA封装一样,焊接在黑色的这个板子上,我们等下深入研究一下。黑色的板子周围有两圈线圈。

把黑色的板子拿下来之后,发现板子另一面也没啥东西,只有两个斑马导电条连接到了底下绿色的板子上。

把斑马导电条放大看,发现是有很多很薄的分层。这样的好处是:焊盘宽度比每个导电层的宽度大很多,不存在短路风险。

继续拆解,把绿色的主板拿下来。从这个图里看黑色板子上边缘的线圈就很明显了。

把橡胶按键拿出来,发现这万一做的很漂亮啊。整个一片,但是分了很多颜色,有透明的、黑色的、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而且上面的字巨清晰。

背面。

上面清晰的文字和符号。

读磁条头。

电路板正面有锂电池包、纽扣电池、蜂鸣器、IC卡读卡触点、所有芯片也在这一面。

这是读IC卡的触点细节。

上图中红色框中的是FM17550,来自复旦微的13.56MHz通用非接触通讯芯片,说人话就是NFC芯片,这样也就确定,黑色板子上的走线线圈就是NFC天线线圈了。

黄色框中的是YC1021是来自易兆微的一款专为2400MHz ~ 2483.5Mhz ISM频段运行而设计的低功耗、高性能、集成蓝牙3.0BR+5.0BLE+2.4G私有协议三模产品,说人话就是蓝牙芯片。

蓝色框中的最大的这颗芯片MH1902,是这个POS机最关键的处理器,但是数据手册没找到,但是网上能找到的资料,都是用这个芯片做POS机相关的。

旁边绿色框中的很显然是Flash芯片,来自GD的GD25Q16CSIGR。

纽扣电池旁白你的白色框中是HEF4013B,双D型触发器。

YC1021的蓝牙天线还挺有意思。

板子正面,是屏幕和锅仔片矩阵按键。

屏幕细节。

仔细看发现这个板子正面也有一个绿色的小PCB贴在上面。

我用风枪把黑色板子上的小PCB吹下来,发现底部是通过六个焊盘焊接在底板上面的。

看起来这几个焊盘都通过过孔打下去了,内层走线还挺多。

但是翻过来看发现顶部只有完整的铜皮,铜皮上面没有过孔。说明这个小板子还是一个多层,盲孔板。不知道内部有没有什么玄机。

这就是整个POS刷卡机里的所有东西,只能说支付设备的设计,还是和消费电子有很大的差异的,大家怎么看?

作者:电子开发学习

来源:电子开发学习

网友:
有的还带有4G模块

网友A:
这玩意不带定位的吗?我以为都是带定位和超声焊的,结果这个还是螺丝的。。。

网友:
磁卡有三条信息轨道,这个解码头用的是2轨,差点意思。一般会员卡的是单轨解码。

网友:
这种防拆还好,就怕那种破坏性防拆才恶心,拆开直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带定位的吗?我以为都是带定位和超声焊的,结果这个还是螺丝的。。。

估计是很久以前的设备,电池这么小,加个定位器估计经常得充电。

网友:
看着还是挺精细的,MH1902是不是有专门的加密功能,所以都用它做POS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