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光纤收发器上的AC-DC电源模块,看看用了哪些器件?

楼主:
前面我们拆解了这个光纤收发器(前情回顾:值了!垃圾佬花10块钱收一个光纤收发器,拆解发现用料还不错)。有网友对这个板子上的AC-DC电源模块比较感兴趣,今天来拆解一下。

先把这个AC-DC模块从板子上拆下来。它的型号YAS5-5-CW,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100-240V

输入电流:0.16A

频      率:50/60Hz

输出电压:5V

输出电流:1A

这是它的引脚定义。

从底部开始拆解,去掉底壳之后,可以把模组整个掏出来。

很显然,整个模组灌胶了。

元器件面。

好在这个胶是那种比较脆的,比较好搞掉。

经过一番操作,总算把胶全都抠掉了。

换个方向看。

X2安规电容,容值0.1uF,耐压250-275V,执行标准IEC60384-14Ⅱ。

共模滤波电感,型号UF9.8-1B。这个共模滤波电感的作用是抑制开关电源的共模干扰。

整流桥堆,型号RS207B,里面等效四个二极管,把交流整流成直流。

TVS,型号P6KE200A,封装DO-15。

快恢复二极管,型号FR105,封装DO-41。这两个二极管实现了漏极缓冲,用于限制高频变压器泄漏电感产生的尖峰电压。

输入电解电容,耐压400V,容值22uF。

AC-DC控制器,来自ST的VIPER12ADIP-E,封装DIP-8。旁边的黄色直插独石电容容值47nF。相当于下面VIPER12ADIP-E典型电路图中的C6,用来为次级反馈电压信号进行滤波。

VIPER12ADIP-E引脚说明。

VIPER12ADIP-E内部结构,主要由振荡器、高压电流源、稳压器、电源电压阈值比较器、过压比较器、过压锁定电路、过热检测电路、PWM锁存器、前沿闭锁电路、电流限制比较器和功率MOS开关组成。

VIPER12ADIP-E的典型电路图。

变压器,相当于VIPER12ADIP-E典型电路图中的T1

又来一个快恢复二极管FR105。相当于VIPER12ADIP-E典型电路图中的D3。

电解电容,容值47uF,耐压35V。相当于VIPER12ADIP-E典型电路图中的C5。

容值1nF的直插瓷片Y电容,跨接一次侧与二次侧的地。虽然在隔离电源中,有变压器起到了电气隔离和抑制部分共模干扰的作用,但是一次侧与二次侧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耦合电容,一次侧的共模干扰电流还是会流到二次侧。有了这个Y电容之后,就相当于为这个共模干扰电流引入了一个回流路径,可以减少共模电流对输出的影响,改善电源的EMI水平。

光耦8178N。功能很明确。对反馈信号FB进行隔离。

上图中的这个是基准电压源TL431。

二次侧的器件体积相对较小,就不一一拆解展示了。

关于AC-DC转换器的设计,有太多太多的细节了。从功率要求到拓扑、从器件选型到布局布线、从隔离要求到反馈方式、从尖峰抑制到过电流过电压保护、从调试到功率因数校正,涉及的细节太多了。我在这方面纯纯是个小卡拉米,所以欢迎各位电源大神投稿分享。

作者:电子开发学习

来源:电子开发学习

网友:
用料挺足,相当于把一个完整的电源装了个塑料壳给封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