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室友和女朋友约会,我偷偷拆了他的电动牙刷

楼主:
室友今天出门去和女朋友约会了,我闲来无事突然看到了他的电动牙刷。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帮他拆开清洗一下吧,我倒不是想让他感谢我,单纯因为我善啊,另外可以顺便拍点照片写篇文章。

外观
整体。
这个牙刷是飞利浦的HX3210A。额定电压只有2.4V,功率2W。丁对丁卯对卯,尾端中间的盲孔是用来插在无线充电座的凸起上充电的。
这个安装牙刷头的金属杆弯弯曲曲,有点像翼德兄的丈八蛇矛。
手柄上有一些位置是亲肤手感的材质做的包皮,握在手里虽然舒服,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就有点包浆了,开始粘手了。

拆解
这种电动牙刷的拆解都贼简单。尾部插入个刀片轻轻撬一撬,就打开了。这个塞子上有一个黑丝色的O型橡胶防水圈。
轻轻松松就可以把中间的一股脑连根拔起。
内部好干净啊,当然,这都是我帮室友清洗的,有这个照片为证。
背面看起来更干净,能体现出我的工作量了,看来敲室友一顿火锅是跑不了了。
这就是尾部的无线充电次级线圈,线圈的两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Chrg1和Chrg2两个焊盘上。电路板尾部还有一个双色的LED小灯,充电的时候显示充电状态。
在电机位置的塑料内件上又有一个黑丝色O型橡胶防水圈,黑白配看着就挺别致。
拿出小马哥自研的i210便携式焊笔,轻轻松松把充电线圈从板子上拆下啦。
继续拆掉电池线和电机线,就可以把这个细狗电路板拿下来了。
接下来看看牙刷前端的结构。这里有一个线圈,嵌套在白色的塑料内件里,然后还用透明环氧树脂灌封了。
我从O型圈的位置把这个件掰断了,既然帮室友清洗那就要彻底一点,不能放过任何死角,掰断的横截面都要清洗干净了。掰开之后可以看到线圈外面应该是一个E型的磁钢,线圈绕在中间的磁钢上。
把安装牙刷头的丈八蛇矛这个结构外面的白色塑料壳剪开,可以看到里面是这样的。
在安装牙刷头这个丈八蛇矛两边还有两个震翅,三者共同固定在一个金属板上,金属板另一侧还有两个磁铁,而安装上去之后,磁铁刚好和磁钢对应,但是没有完全挨着,中间还有塑料件。
这个牙刷使用的电池是两颗串联的Ni-MH电池,也就是镍氢蓄电池。碱性电池长时间不用就爆浆了,相比而言,镍氢电池更安全一点。
这个电池的尺寸是AAA,也就是和7号碱性电池一个尺寸。电压是1.2V,两节串联之后也才2.4V,这或许就是为啥要选择那个赛普拉斯的宽电压MCU的原因了。

电路分析
1、主控芯片
电路板中间这颗QFN-24封装的器件,是赛普拉斯的CY8C4025LQI-S411,这是一个48MHz的ARM Cortex-M0+的MCU,32KB Flash,4KB SRAM。这个芯片比较牛逼的一点是,它的供电电压范围比较宽,1.71V~5.5V。
但是它的价格好像不便宜,我看到立创商城上的价格在8块多。要知道,电动牙刷的功能本来就不难啊,现在国产的几毛钱的单片机都妥妥够用了。
2、充电线圈整流电路
电路板左端,靠近充电线圈焊接点的U100,丝印KLB,封装SOT23-6,型号是BAT54BRW,这是一个二极管堆,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小功率的整流桥。另一个Q102,丝印C0G,封装SOT23-6,是一个PNP+NPN的三极管。

原理图如上,U100和Q102共同组成了充电控制电路。充电控制电路主要由电磁感应次级线圈,全桥整流二极管和三极管开关控制电路组成。另外, MCU会通过P01引脚来检测充电状态,再通过P00输出PWM信号到Q102三极管的基极进行脉宽调节,从而实现充电电流大小调节。

3、磁芯驱动电路

板子上还有两个DFN6封装的MOS管。其中丝印1V的是PMDPB30XN,115,丝印1Z的是PMDPB55XP,115。前者是双N,后者是双P,所以共同构成了一个H桥驱动电路。MCU输出两路相位相反的PWM信号来驱动H桥,进而驱动磁芯结构产生交替变换的磁场,驱动丈八蛇矛两边的震翅交替吸合,从而让牙刷产生高频摆动的效果。这就是电动牙刷的原理,看着很简单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复杂。
4、用户按键
电路板左端是一个用户按键。除此之外,这个板子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5、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也很干净,只有走线没有器件。板子是20年第23周生产的。

电动牙刷软件工作流程
电动牙刷在电量低的时候需要指示低电量,在充电的时候需要指示充电状态,按键按下式需要根据电池电压分析是否低电压、是否处于充电状态,如果不处于这两个状态,可以正常开启工作。而正常工作又分不同的模式,比如清洁模式、美白模式、敏感模式等等,这个一般是通过按键单击来切换的。按键又涉及到消抖,除了硬件上通过RC电路来消抖,也可以在软件上通过延时、定时器计时等方式来消抖。整体来说 工作流不复杂,但是作为一款产品,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还是挺多的。

结语
好了,拆解的很完整,里面的都是脏东西,清洗掉之后,把丈八蛇矛塞进去,电路板留下我自己玩。然后把尾盖盖上,给室友放回原位就可以了。知道他看到后会感谢我,但是这不是我的目的,毕竟我善啊!此处有诗云:

室友约会欲成双;

留我一人形影单。

见他牙刷随手放;

拿来拆解乐无边。

我怕室友气冒烟;

美其名曰帮清洗。

文章成篇共欣赏;

看此文者共担责。

最后总结一句:整体来看,飞利浦这个型号的牙刷做工用料还行,虽说结构成本看起来比我之前拆的(电动牙刷拆解,这个锈蚀程度打破了我的认知)低一点,但是好歹用了两三年了还没有进水,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电子开发学习

来源:电子开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