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DAC波形生成

楼主:
1、生成工程:

  2、选择以EK-RA65开发板生成工程

3、新建一个stackDAC0,选择输出IO为P014

  其属性改为默认即可:

  4、生成工程:

5、代码实现: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DAC: R_DAC_Open(&g_dac0_ctrl, &g_dac0_cfg);

然后启动DAC:R_DAC_Start(&g_dac0_ctrl);

向DAC写入0-4095的值,来产生电平:R_DAC_Write(&g_dac0_ctrl, v);

总体代码如下: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Blinky example application
void hal_entry (void)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uint16_t v;
    uint8_t flag = 0;
    /* Define the units to be used with the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
    const bsp_delay_units_t bsp_delay_units = BSP_DELAY_UNITS_MICROSECONDS;
    R_DAC_Open(&g_dac0_ctrl, &g_dac0_cfg);
    R_DAC_Start(&g_dac0_ctrl);

        while(1)
        {
            if(0 == flag)
            {
                v  = v+1;
                if(v == 4096)
                {
                    flag = 1;
                }
            }
            else{
                v = v-1;
                if(0 == v)
                {
                    flag = 0;
                }
            }
            v = v%4096;
            R_DAC_Write(&g_dac0_ctrl, v);
            R_BSP_SoftwareDelay(20, bsp_delay_units);
        }

}

下载后,打开示波器,探头接到P014上:

  【小结】

通过FSP的图形化界面设置,可以轻松实现DAC波形,如果要改变波形,只需要通过函数来计算波形的坐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