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 求推荐教程

楼主:
新手刚画板子,对走线宽度、线间距、绝缘间距等的要求还不太懂,求大佬推荐有没有系统性讲解的书籍、课程,免费付费均可

网友:
对走线宽度、线间距、绝缘间距等的要求还不太懂

说明,操作画图软件还是知道一些的

网友:
要想快,建议,

先画两个简单的板子,比如电源板,或者单片机系统控制个电机、继电器什么的,然后做PCB板,手工自己焊接器件,加电调试运行后,测试,看看有什么问题

再到咱们这ED大讲堂找下PCB视频

画图过程到论坛发帖求助

网友:
其实都大同小异,主要是不同软件的使用对于初学者比较重要

网友:
首先需要清楚电路中的信号(比如提到的走线宽度、线间距、绝缘间距等),然后再了解一下PCB裸板以及PCBA的加工工艺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