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MCXN947测评】基于FreeRTOS下的lwIP版MQtt测试

楼主:
1、项目简介

本次测试是IoT连接常使用的Mqtt协议联网的测试。测试使用FRDM-MCXN947开发板的以太网端口。PHY芯片使用的是LAN8741A芯片。

  该测试是基于例程:lwip_mqtt_freertos项目为基础的。开发板做为联网设备,PC软件MQTT-Explorer-0.4.0-beta1作为连接的另一台设备使用。

使用串口助手软件监视程序运行。

2、项目配置

项目使用MCUXpresso Config Tools 添加引用到测试目录。

  (1)设置好SDK目录,编译器使用自己配套的工具,这里使用的是:GNU ARM工具。

  (2)项目使用例程lwip_mqtt_freertos。

设置完成后,检查设或添加设置。

  为了能够使用mqtt控制外设,这里使用了RED LED的设置,P0_10

RGB LED引脚设置如下:

   设置引脚方向,标签使用RED_LED,生成程序(更新源代码)

3、程序与设备

使用vscode打开项目,定位到mqtt_freertos.c文件。找到函数mqtt_incoming_data_cb()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Called when recieved incoming published message fragment.
 */
static void mqtt_incoming_data_cb(void *arg, const u8_t *data, u16_t len, u8_t flags)
{
    int i;
    char cmdStr[20]="";
    int ret = 0;
    LWIP_UNUSED_ARG(arg);

    for (i = 0; i < len; i++)
    {
        if (isprint(data[i]))
        {
            PRINTF("%c", (char)data[i]);
            if ( i < 20 ){ cmdStr[i] = (char)data[i]; }
        }
        else
        {
            PRINTF("\\x%02x", data[i]);
        }
    }

    if (flags & MQTT_DATA_FLAG_LAST)
    {
        PRINTF("\"\r\n");
    }

    if (i<20)
    {
        ret = strcmp(cmdStr, "ledon");
        if (ret == 0 ) {  PRINTF("LED ON!\n"); }
        ret = strcmp(cmdStr, "ledoff");
        if (ret == 0 ) {  PRINTF("LED OFF!\n"); }

    }

}

添加代码到程序,编译运行程序

4、过程测试

程序正常驱动,启动PC程序

设置mqtt服务器地址

添加订阅消息,  Topic:  lwip_topic/100

发送消息

从串口中发现,程序执行成功。

网友A:
请问下MQTT这部分是这个例程里写好的吗?我的板子无法获得MQTT订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MQTT这部分是这个例程里写好的吗?我的板子无法获得MQTT订阅

MQTT订阅消息是写死在程序代码里的,你如果需要修改服务器或订阅需要修改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