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XN947开发板测评】以按键切换色彩

楼主:
在MCXN947开发板配有RGB_LED和按键,可进行GPIO口的输入和输出功能的测试,RGB_LED和按键ISP的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RGB灯和ISP键电路

在对相关引脚进行输入、输出功能配置后,通过对按键状态的配备,可实现一个8进制的计算器,将计算器的值与7种色彩建立起对应的关系,就实现了以按键切换色彩的作用。

实现了按键切换色彩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8_t n=0;
     gpio_pin_config_t led_config = {
        kGPIO_DigitalOutput,
        0,
     };

     gpio_pin_config_t key_config = {
        kGPIO_DigitalInput,
        0,
     };
     CLOCK_SetClkDiv(kCLOCK_DivFlexcom4Clk, 1u);
     CLOCK_AttachClk(BOARD_DEBUG_UART_CLK_ATTACH);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Gpio0);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Gpio1);
     BOARD_InitPins();
     BOARD_InitBootClocks();
     BOARD_InitDebugConsole();
     GPIO_PinInit(GPIO0, 10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27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1, 2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6U, &key_config);
     GPIO_PortSet(GPIO0, 1U << 10U);
     GPIO_PortSet(GPIO0, 1U << 27U);
     GPIO_PortSet(GPIO1, 1U << 2U);
     while (1)
     {
         if ((GPIO_PinRead(GPIO0, 6U))==0)
         {
           if (n==0)
           {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10U);
           }
           if (n==1)
           {
				GPIO_PortSet(GPIO0, 1U << 10U);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7U);
           }
           if (n==2)
           {
				GPIO_PortSet(GPIO0, 1U << 27U);
				GPIO_PortClear(GPIO1, 1U << 2U);
           }
           if (n==3)
           {
				GPIO_PortSet(GPIO1, 1U << 2U);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10U);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7U);
           }
           if (n==4)
           {
				 GPIO_PortSet(GPIO0, 1U << 10U);
				 GPIO_PortClear(GPIO1, 1U << 2U);
           }
           if (n==5)
           {
				 GPIO_PortSet(GPIO0, 1U << 27U);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10U);
           }
           if (n==6)
           {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10U);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7U);
				 GPIO_PortClear(GPIO1, 1U << 2U);
           }
           if (n==7)
           {
				 GPIO_PortSet(GPIO0, 1U << 10U);
				 GPIO_PortSet(GPIO0, 1U << 27U);
				 GPIO_PortSet(GPIO1, 1U << 2U);
           }
           delay2();
           while(((GPIO_PinRead(GPIO0, 6U))==0));
           n=(n+1)%8;
        }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可得到预期的效果,参见图2至图8所示。

图2 显示红色

图3 显示绿色

图4 显示蓝色

图5 显示黄色

图6 显示粉色

图7 显示亮蓝

图8 显示白色

网友:
按键整的很酷炫

网友:
哈哈,热热闹闹的!

网友A:
这个板子板子资源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板子资源很丰富

是的 ,一个个地慢慢体验。

网友B:
这板子跑AI有什么想法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跑AI有什么想法呀?

还在看,主要学习,据说能进行人脸检测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看,主要学习,据说能进行人脸检测看看能不能实现。

嗯嗯,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