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stm32单片机时,全速运行时会复位

楼主:
实际操作:用J-Link连接控制器,进入debug调试模式,软件上没有开启看门狗,外部也没有硬件看门狗。

具体现象:点全速运行后发现一直在复位,查找原因,发现一运行到delay(初始化里面)延时就复位。然后再delay处打断点,单步调试能过,但是一点全速运行后,在下一个delay处又复位了,且没有进硬件中断。复位后查看RCC寄存器里的CSR寄存器,来查找原因,发现PINRST、WDGRST等这几个都是打勾的状态,然后再看独立看门狗的寄存器也是没有打开的状态。这个程序之前是一直都能跑的,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的。这个从哪个地方入手比较好呢?

网友:
这个先确定是软件的毛病还是硬件的毛病,将软件写个最小的闪LED程序,在全速运行看还会不会复位。然后慢慢排查。

网友A:
很多时候反常现象都是程序逻辑导致的,使用屏蔽方法一点一点找问题代码

网友:
“这个程序之前是一直都能跑的,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的。”

以前能跑,现在出问题,不会是硬件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反常现象都是程序逻辑导致的,使用屏蔽方法一点一点找问题代码

这个问题解决了,用j-link的解锁工具清一下后就可以了,但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反常现象都是程序逻辑导致的,使用屏蔽方法一点一点找问题代码

还没到全速运行那,在初始化里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