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源芯微——电源电缆导致辐射超标定位子流程

楼主:
时源芯微——电源电缆导致辐射超标定位子流程
在处理电源电缆导致的辐射超标问题时,灵活应用铁氧体磁环以及检查滤波器安装或滤波电路的走线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以下是一个更加详细的子流程,包括在这些措施无效时的进一步行动:
一、初步检查与铁氧体磁环应用
1、检查滤波器与滤波电路:
仔细检查滤波器是否已正确安装,滤波电路的走线是否合理。
确保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端连接正确,且接地良好。
2、应用铁氧体磁环:
在电源电缆上安装铁氧体磁环,以抑制高频电磁辐射。
选择合适的铁氧体磁环型号和数量,根据电缆的粗细和所需抑制的频率范围进行匹配。
二、测试与调整
1、进行EMC测试:
使用频谱分析仪等测试工具,对安装铁氧体磁环后的设备进行EMC测试。
观察测试结果,判断辐射是否已降低至合格范围。
2、调整滤波器或滤波电路:
若测试结果仍不合格,首先检查滤波器的安装和走线是否有问题。
重新安装滤波器,确保滤波电路的地线和输入输出走线设计合理。
若问题仍未解决,考虑更换滤波器或调整滤波器件的参数。
三、深入分析与定制解决方案
1、深入分析原因:
若更换滤波器或调整参数后,测试结果仍不合格,需深入分析辐射超标的原因。
可能是滤波器的带宽不足,或者滤波电路的设计存在缺陷。
2、定制解决方案:
根据分析结果,定制合适的滤波器。
若参数在100MHz以上,考虑定制宽带滤波器,以覆盖更宽的频率范围。
若参数在30~100MHz之间,选择高频性能较好的滤波器。
重新设计滤波电路,优化走线和接地。
四、再次测试与验证
1、进行再次测试:
使用测试工具对定制解决方案后的设备进行再次测试。
观察测试结果,确保辐射已降低至合格范围。
2、验证解决方案的有效性:
对比前后的测试结果,验证解决方案的有效性。
确保设备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电磁干扰。
时源芯微专业EMC整改与设计服务。

网友:
专业EMC测试整改服务,原厂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