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上的噪声怎么滤除

楼主:
各位大神们,我发现多个电源适配器上输出位置都有这样一个噪声,连续噪声频率在1KHz,噪声直接频率在20KHz左右,会一直窜到后续负载上,使用磁环,EMI滤波器,增大输出电容,使用低通滤波器都没办法滤除。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滤除吗,谢谢

网友A:
【我发现多个电源适配器上输出位置都有这样一个噪声,连续噪声频率在1KHz,噪声直接频率在20KHz左右,会一直窜到后续负载上】

你的示波器探头和探头地线夹联接到适配器的什么地方?

网友A:
【会一直窜到后续负载上】

你的负载是什么?对【后续负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多个电源适配器上输出位置都有这样一个噪声,连续噪声频率在1KHz,噪声直接频率在20KHz左右,会一 ...

你好,我适配器是220V AC转12V DC,适配器是Type-C口,接口再引线到模块输入,我是在接线处,示波器探头在+12V,接地线接GND测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一直窜到后续负载上】 你的负载是什么?对【后续负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尝试过负载断开,也有这样的噪声存在,负载是一个光电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尝试过负载断开,也有这样的噪声存在,负载是一个光电模块

【我尝试过负载断开,也有这样的噪声存在】

负载断开,适配器输出端当然还有纹波。只要你的【光电模块】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就可以不去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适配器是220V AC转12V DC,适配器是Type-C口,接口再引线到模块输入,我是在接线处,示波器探头 ...

【我适配器是220V AC转12V DC,适配器是Type-C口,接口再引线到模块输入】

感到有点奇怪:Type-C口允许12V接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适配器是220V AC转12V DC,适配器是Type-C口,接口再引线到模块输入,我是在接线处,示波器探头 ...

你测出来的纹波,首帖说【使用磁环,EMI滤波器,增大输出电容,使用低通滤波器都没办法滤除】。估计你的测量方法有点问题。这类小功率开关电源变压器,往往散发出相当强的磁场,因为这类适配器多半是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磁芯有气隙。测量时示波器探头应该去掉地线夹,让探头与屏蔽线外皮之间的“环”面积尽可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适配器是220V AC转12V DC,适配器是Type-C口,接口再引线到模块输入,我是在接线处,示波器探头 ...

【使用磁环,EMI滤波器,增大输出电容,使用低通滤波器都没办法滤除】

采用这些方法,机械结构非常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出来的纹波,首帖说【使用磁环,EMI滤波器,增大输出电容,使用低通滤波器都没办法滤除】。估计你的 ...

请问去掉地线夹,那地线怎么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去掉地线夹,那地线怎么夹呢

使用测量纹波用的弹簧 某宝搜"示波器弹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尝试过负载断开,也有这样的噪声存在】 负载断开,适配器输出端当然还有纹波。只要你的【光电模块 ...

后续还有一个带MCU的控制模块,SPI上的Dout是复用结构,电源的噪声发生过影响SPI的片选线,导致片线误触,从而输出到错误IO口。所有用这个适配器供电的模块都捕捉到这个噪声,多少带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测量纹波用的弹簧 某宝搜"示波器弹簧"

你好,接地弹簧也试过的,也能捕捉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去掉地线夹,那地线怎么夹呢

探头尖端之后有个环形的金属部分,这个环是与探头电缆外皮联接的。用弹性金属丝绕成弹簧状,套在这个环形金属部分上,弹性金属丝的一端拉出1cm左右,压在适配器电路板的地线(输出负端)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探头尖端之后有个环形的金属部分,这个环是与探头电缆外皮联接的。用弹性金属丝绕成弹簧状,套在这个环形 ...

你说的应该就是类似接地弹簧吧,接地弹簧也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续还有一个带MCU的控制模块,SPI上的Dout是复用结构,电源的噪声发生过影响SPI的片选线,导致片线误触 ...

12V电源适配器,为MCU模块供电,必定经过一个线性稳压器,或者开关电源(DCDC变换)。影响SPI的,未必是这个12V的适配器,很可能是那个DCDC变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就是类似接地弹簧吧,接地弹簧也试过了

说实在话,如果你的12V适配器真的影响到了光电模块正常工作,宁愿换个好的适配器,也不花费时间精力增加滤波电路去改进这个适配器。太不值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就是类似接地弹簧吧,接地弹簧也试过了

如果是让你设计一个开关电源,设计一个适配器,如果适配器不能满足用户要求,你【使用磁环,EMI滤波器,增大输出电容,使用低通滤波器】滤除适配器输出端的纹波是应该的,那是你的工作。如今你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做不是你的工作,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让你设计一个开关电源,设计一个适配器,如果适配器不能满足用户要求,你【使用磁环,EMI滤波器, ...

谢谢你的建议,但目前我已经选型过不下4个适配器了,发现都有类似的脉冲噪声。实际上去到模块负载中时还设计经过一级DCDC 12转5V的转换板,输出纹波70mV左右,这个经过验证SPI受影响不是因为DCDC芯片产生的,我用稳压电源供电再12转5供给MCU模块,去捕捉片选信号,片选信号未发生跳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