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407这个芯片,你们有遇到过休眠后唤不醒的吗?

楼主:
不是用作移动电池,把5V输出给LED。现在遇到休眠唤醒后5V没有输出,电压0V。也不是一直出现,要是充下电接着用5V是有的。个别机用一端时间后出现这情况;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IP5407这款芯片如果你不是用在移动电源得应用上,在其他应用上就不应该选这类芯片,IP5407我没有用过,但充电宝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充电宝有电但插上数据线没有输出,然后用充电线充一下激活后就有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5407这款芯片如果你不是用在移动电源得应用上,在其他应用上就不应该选这类芯片,IP5407我没有用过,但充 ...

很奇怪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有一个充电宝,是无法充电,只能放电

由于很难拆开,就没有打开看里面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有一个充电宝,是无法充电,只能放电 由于很难拆开,就没有打开 ...

就是充电宝有电但插上数据线没有输出,然后用充电线充一下激活后就有输出了。。------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就是知道这种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充电宝有电但插上数据线没有输出,然后用充电线充一下激活后就有输出了。。------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 ...

你也有遇到这个情况啊,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5407这款芯片如果你不是用在移动电源得应用上,在其他应用上就不应该选这类芯片,IP5407我没有用过,但充 ...

那这我得头疼了刚开始没测出来。现在定版了才发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也有遇到这个情况啊,后面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类似芯片死机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解决,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类似芯片死机的感觉。。

嗯嗯,接上负载,输出一直是0V,就感觉是死机那样。通过3脚按键能耐唤醒就有5V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接上负载,输出一直是0V,就感觉是死机那样。通过3脚按键能耐唤醒就有5V输出了

我感觉早期的国产的充电宝芯片有这样的问题,像最近1,2年的新出的芯片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国外的芯片就没有这个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是充电宝小电流模式,这个必须按一下按键输出端才有输出,充电宝小电流模式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电流输出模式。大部分充电宝在没有负载或者充电宝过热的情况下,会自动进入小电流输出模式,此时输出电流非常小,一般在几十毫安(mA)左右。这种电流模式的作用是保持充电宝的电量不流失,也可以说是在进行“维护充电宝电池”的功效。